电磁阀是直流的好还是交流的好?

楼主(2008-09-17):
我厂离心机上用的220V电磁铁故障率特别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呵直流好  不可质疑

但是需要增加一套直流装置~~~~~

网友B:
   都好。

  考虑安全性,用DC24 比较好,我这里几百个,98%都是24V。国产的,也不见得坏多少。

网友C:
DC24的安全呀!!!!1

网友D:
直流的好,不会因为铁心的不到位或者反卡,造成磁阻减小,电流增大,烧坏线圈。

网友E:
从使用角度来说,应该都一样;但是从安全角度看,还是直流的比较好。

楼主:
那我把它改为直流24V的试试。

网友F:
AC220V的电磁阀也不一定就是交流阀,电磁铁有内整流的。控制电源是交流,经内部整流变为DC200V,线圈是直流的。

网友G:
最好是用直流的线圈,但总成本会增加哦

网友H:
第一看电磁阀质量如何,质量不好赶紧更换。

第二DC24V电磁阀质量较好,线圈抗用,品牌有亚德克、SMC、可立等

网友I:
还是交流的应用的更加广泛

网友J:
直流的稳定啊,交流的阀芯容易跳。电磁阀一般用的都是DC24V的多一点。

网友K:
还是采用直流的,稳定性好,安全

网友L:
直流24v的,安全。。。。

网友M:
直流的好,不容易烧........

网友N:
我们公司99%用的是DC24V的电磁阀。故障率极低!

网友O(2008-10-17):
其实都一样,合格产品配标准电压, 别配错了就好

网友P:
直流好.我这里也有几百个.

网友Q:
我说不出个所以来,反正是交流的都被我改直流24V了

网友R:
直流的好些,即安全又稳定

网友S:
220伏电磁铁分干式和湿式.湿式电磁铁接线座里装有二极管.相当于直流的.寿命要比干式电磁铁长.

网友T:
用直流的吧,直流的故障率低多了!

网友U:
直流,多数是间开阀,交流多数为直通阀,间开阀,速度慢,功耗小,直通阀相反

网友V:
引用 网友F:

AC220V的电磁阀也不一定就是交流阀,电磁铁有内整流的。控制电源是交流,经内部整流变为DC200V,线圈是直流的。

网友W(2008-11-17):
用直流的好,但要考虑反电动势在负载2端并个2极管的

网友X:
从我所接触过的电磁阀来看,不管是DC输入还是AC输入,真正到最后还是直流,因为一般AC输入的它里面是有整流装置的。从市场上和应用上来看98%都DC的,而且是DC24V的。估计你这故障率高还不会是电磁阀的问题吧。

楼主(2009-05-26):
自从去年11月份改为直流的后,到现在一个都没坏过,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