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可以这样接线吗?

楼主(2008-09-17):
尽管红框内说了不能加入电压,但我还想问一下能用右边红线那样接端子控制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以,但要注意SW1漏型和源型的选择。

楼主:
但图中的那个红框内明显指明“以上信号不可直接加入电压”。

网友C:
可以的,我们做成套都是外配电源控制

网友D:
呵呵;外供的DC24V电压不应当与变频器上的DC24V电源同时接通;否则可能烧毁主板;

楼主:
那其说明书上的那个提醒有点误人啊?

不知台达的技术支持对此有什么看法?

楼主:
这种变频器在说明书中就直接标出了,用开关信号和外部电压信号接控制端子的方法,并且也没有什么源漏输入的切换。

楼主:
荷戟独行
X
荷戟独行
积分:4188
帖子:1091
注册时间:2004-8-5 11:20:00
  9楼 回复时间:2008-9-18 10:43:54

那其说明书上的那个提醒有点误人啊?

不知台达的技术支持对此有什么看法?

楼主:
台达的技术支持有点缺位啊!这么久了也不出来解疑释惑!

网友E:
  8楼 回复时间:2008-9-18 9:01:04

呵呵;外供的DC24V电压不应当与变频器上的DC24V电源同时接通;否则可能烧毁主板;

赞同

网友F:
好晕啊,我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G:
既然变频器也内建了24V.DC,还要去外接24V.DC干啥?真不明白为什么去担这风险?为赚配套电源的小钱,不值呀!

楼主:
工业现场,谁也不知有什么样的情况,但这种用法有其场合的。

网友H:
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plc没有多余的通道,只好和现场的输出一起用一个plc输出通道。

网友I:
完全可以的

网友I:
完全可以的!

我也这样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