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9-17):
公司西门子老式变频器通电面板显示【————】四条减号,是什么故障?谢谢回答!

网友A:
欠电压故障,宁波维修变频器 可以联系我www.nbbpqwx.com.cn

网友B:
欠电压故障。同意

网友C:
欠电压      电压低    或    电源频率低

楼主:
是主电源吗?我用表量过,都是380V电压

网友D:
开关电源有问题,检查一下风扇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E:
变频器内部检测电路异常   要修了

网友F:
看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正常 ,开关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