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和300之间的通信

楼主(2008-09-17):
        我使用ifix和西门子300之间进行通信,我在购买硬件的时候,只购买了mpi通信电缆,和带有mpi接口的cpu模块。上位计算机还需要什么连接硬件。

网友A:
我想应该需要一个针对siemens mpi 的opc软件,或有ifix开发的,或有siemens开发的

网友B:
只有MPI通信电缆好像不能和iFix通信,只能在线编程,

要想和iFix通讯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硬件任选一个:

1、计算机上配CP5611卡 ,和300之间通过MPI协议或Profibus协议。

2、PLC上配上以太网接口模块,具体型号记不太清了。

软件两个必须:

1、simatic NET6.0 或以上版本

2、iFix自带的针对西门子的驱动,OPC也可以,SI7也可以

网友C:
当然也可以买一个以太网模块CP343-1,上位机端只需要连接到网卡就可以了

再装一个S7A的驱动,轻松实现。。。。。

网友D:
找个支持MPI连接协议的OPC  SERVER包,这样成本不会增加.

网友E:
我这有支持MPI连接协议的OPC SERVER,有问题联系我啊,联系人:刘莉,电话:15921390829 QQ57788166

网友F:
感觉还是四楼说的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G:
四楼那个具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