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mv 输入时钟数据有显示,但不会变化。

楼主(2008-09-17):
506mv 输入时钟数据有显示,但不会变化。为什么?

网友A:
对应的格式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B:
注意BIN  BCD格式

网友C:
检查"系统参数设置",RTC来源,是否选"内部RTC",  数据格式选BCD

楼主:
搞定了,是参数设置原因。

网友D:
呵呵,搞定了就好啊,技术交流QQ 470331240

网友E:
离线模拟或在线模拟情况下使用的是电脑的时间,当然不会变化

下载到屏里,再更改,就有变化了

网友E:
其实最好方法就是找客服,0512-62990143

网友F(2012-04-25):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威纶通MT6056i的触摸屏和FX2N的PLC连接。出现的问题:在线模拟是可以控制PLC的里的软元件的,为什么下载到屏里的时候就不能控制PLC里面的软元件了,屏和PLC的通信是没有问题的。请大侠指点。小的邮箱:chenliangchi@163.com.电话:13489721775,QQ:308087152.很急呀,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G:
下载的时候忘记勾选“韧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