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启动 ATS48C17Q 上电就显示 INF 请教什么原因啊?

楼主(2008-09-17):
90 kw 水泵上面用的施耐德 ATS48C17Q  软启动 。现在上控制电就跳INF,刚过报修期,打过施耐德客服电话。一句话,让我发过去。 请教高手INF一般是属于什么原因?是驱动板的故障还是主控板的故障啊?

说明书上写道:内部故障,断电复位还不行就找厂家。我断电了,还是不行。有高手会修这个吗?

网友A:
初始化就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B:
本人以前修过施耐德的变频器,也是INF故障,就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参数重写就行,

网友C(2012-03-03):
我给主板单独上电显示INF,电源还有吱吱的叫声,是什么产生的叫声呢。

网友D(2017-08-22):
请问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18-04-27):
请问一下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麻 ?如果解决了请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E:
谁有修施耐德软启INF故障的   给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