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前端固定螺孔螺纹滑牙,求解?

楼主(2008-09-17):
多台4KW的立式电机,由于电机前端固定螺孔螺纹滑牙,就用电钻钻大扩孔攻牙,可用一段时间又滑牙,已不能再扩孔了(因螺孔壁厚有限),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问题?不然电机就报废了,可惜了!先谢谢了!

网友A:
买个前端盖换上,加弹垫,把锣栓紧固好.,现端盖市场上很好买.

网友B:
怎么会老滑牙?你是不是用它传递动能了?如果是,只能想办法解决动能传递的问题.

网友C:
只能另外单买一端盖,同时紧固螺丝要改用内六角才能锁紧。

网友D:
多台4KW的立式电机,由于电机前端固定螺孔螺纹滑牙,就用电钻钻大扩孔攻牙??

立式安装,机械不合理,或者震动等,或者动能传递连接问题~~~

楼主:
电机前端固定螺孔螺纹滑牙,并不是前端盖,是安装前端盖的螺孔!是震动造成的.我问的是有什么好办法再将前端盖固定在电机上!

网友E:
加一点螺纹胶试试看,在加装螺丝时买一点螺纹胶涂在螺丝上,再拧紧,一般就不会在松动了。

网友F:
看看可不可以错个位重新钻孔攻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把旧孔点焊好后再钻孔攻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可不可以错个位重新钻孔攻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把旧孔点焊好后再钻孔攻丝

对。就这样干。

网友H:
我厂对此类现象,采用车床加工锣纹略大的螺杆(长度30CM以上)用管钳拧紧,齐根锯断后再打孔攻丝,前提是已扩孔攻丝加大过孔径的.此方法已使用多年了.

楼主:
看看可不可以错个位重新钻孔攻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把旧孔点焊好后再钻孔攻丝

机壳是铸铁的,用电焊不好焊,铸铁用什么焊条焊?

网友I:
铸铁焊条

网友J:
大家都说完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关键在治本

网友K:
可否改用双螺纹或全丝螺杆,加焊锡固定在电机上,端盖外加弹簧垫螺帽紧固,损坏了也易重新更换,由活螺杆改为活螺帽!

网友L:
我说的不知是否可行:一般端盖固定镙丝为6-8mm,如果机壳丝孔在加强筋上,选择适当距离用磨机磨一缺口,以能放一6-8mm螺母,将原螺丝孔洞穿,用一较长螺丝杆固定端盖即可,还可用电焊焊牢缺口与螺母.不知你实际情况,方法仅供参考借鉴.

网友M:
如果能装螺帽的话,换个长镙杆,装个螺帽不知可行否

网友N:
大家都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