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升上两台电机同步驱动问题

楼主(2008-09-17):
起升机构由2台电动机同步驱动各自的钢丝绳卷筒转动,再经过动滑轮组多级减速提升吊钩

电机YZP180L-6  15KW   2台,额定电流34A

考虑以下几种方案:

1、采用ABB公司的ACC800系列提升专用变频器的主从控制,每台电机带旋转编码器组成闭环控制,型号:ACC800-01-025-3  重载15KW,配DDCS通讯板RDCO-03,刹车控制由主变频器控制

2、采用安川G7系列变频器,一个为速度控制,一个转矩跟随。速度控制的那台变频器配旋转编码器,且由它控制刹车机构

3、采用安川G7变频器+PLC+模拟输出模块,速度4-20ma分别进变频器,都配旋转编码器,刹车机构各自控制

以上方案,可行性有几个?请大虾们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可行。

网友B:
只用过ABB的,没问题的,转距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C:
又在搞什么新研究啊!为什么要用两台啊?有什么优点?

网友D:
请问楼主被提升的物体重量和行程?如果考虑到同步升降机,建议采用螺旋升降机同步连接(一台电机接两台升降机,中间采用刚性轴连接),这样可以通过机械保证同步性,而且可以实现自锁,控制简单。

参考图片如下:

如有进一步的需要,请联系:13552693732 宋先生

网友E:
第二种比较好,效果不错,价格还便宜。

网友F:
用安川的吧,便宜,性能也不差

网友G(2008-12-10):
如果要求不是太精确的话,直接机械上同步解决不行吗

网友H:
我想以上的方法都可行,但如果有直流无刷电机可能控制效果会更好。

网友I:
楼主,你们公司很有钱吧?

为什么不考虑2台电机的机械连接呢?

能看看你小车的布置图吗?

网友J:
三个方案都是在电器方面解决的二起升同步运行,控制方案都可行,而且精度还很好。就是有点贵,如果你使用上面的方案,在电器原件上看看其它公司的产品

网友K(2009-01-13):
我觉得你要省钱要经济要有效果 有一台G7的变频器容量为50KW 左右的就可以.外加编码器构成闭环。再加2个热继电器来保护2个电机的过载。

 制动器直接由变频器来控制,因为考虑到你只是调速度,所以力矩追踪不需要,你有不是抓斗的考虑四绳的受力状况。

你们是不是钱很多啊??呵呵

楼主:
感谢大家指点,楼上几位的方案经济实惠,值得一用。

网友L:
2,3都可以!

2台电机一台变频器驱动也啊,价格也更便宜啊~

qq:45190926.有问题可以讨论讨论,我做起重的电气设计,调试4年多了.

网友L:
主从控制基本上变频器厂家都不怎么推荐的!

网友M:
我们公司一般选安川的,性价比高!

网友N:
2台YZP180L-6 15KW 的电机,功率不大,没必要用两台啊,用了两台确实需要考虑同步驱动问题,第2种方案可以。

网友O(2009-05-06):
我公司与刘志剑教授总工程师共同合作开发出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专利产品采用智能微处理数字式可控硅无极(有极)调速.在矿井、建筑、电梯起重吊装行业,显示出超强的低速和减速,完善的保护性能确保设备可长时间的安全运行。
可控硅大功率调速,目前触发电路存在着诸多毛病,使电力模块同步难,甚至击穿烧毁模块,所以各厂生产的软起动不能应用调速。变频虽较成熟,但线路复杂,电力模块经常损坏,据有关资料报道,80%的变频器需要经常维修,电力模块烧毁半数以上而造成停产。尤其对电网造成严重污染,使电器设备误动作、电机发热严重。加上价格昂贵,多年来难以推广,尤其在起重行业安全更差、使用单位不到2%,难以普及。
专利产品--电机调速器克服了以上缺点,以及少的元件、最低的价格,成为起重机绕线电机调速行业的先锋,是目前最先进、最安全、最可靠的起重调速控制设备,并将淘汰变频调速、软起动等工控,它的成功表明我国在世界机械工控行业中领先地位。
如有意请电话联系,谢谢。
因是最新科研成果,国内市场一片空白,我公司将与09年4月份开始对新产品在市场上的推广,如广州起重设备厂,已经使用了我们公司的产品,成功取代了他们工厂内起重机上面深圳汇川变频器,同时,他们生产的起重机产品调速全部改为我司产品取代他们先前使用的汇川变频器,客户给予我司产品评价是:可靠的性能、调速的效率、工作的效率、低廉的价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起重行业的变频器必将由我司产品取代,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咨询.电话:13794361509 QQ276203187罗建新

网友P:
转矩跟随方案要求机械的特性较好,双速度闭环应该实用些。我们刚刚进行了改造的。不过看实际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