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不是一定得带变频电机?

楼主(2008-09-17):
请问各位高手,我一个客户他说只能用变频器带变频电机,难道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样用的?

我该怎么反驳他???

急!!!!!!!!!!!!!!!!!!!!!

网友A:
不一定得带变频电机,变频电机只是在低频时性能好些,但成本也要贵些,其实普通电机只要保证散热是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厂设备大部分变频带的是普通电机。

楼主:
可那个买我设备的老板他说他是学什么无线电的,坚决不同意.他要我那出理论依据.郁闷!!!!!!!!!!!!!!

网友B:
不一定得带变频电机,变频电机只是在低频时性能好些,但成本也要贵些,其实普通电机只要保证散热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让他加银子就是了,还没听说有变频水泵,变频风机,人家不用的好好的

网友C:
用了没坏处,但成本增加了

网友D:
只要电机不超温,一般电机足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电机不超温,一般电机足已

网友F:
偶们这里绝大多数变频器带普通电机,没啥问题。

网友G:
1、变频电机如果用于工频,那就是效率很差的电机,是劣质电机;

2、变频电机是为了消除高频载波、谐波的危害而设计的,及低速运行冷却的需要而设计的;

3、普通电机加电抗器,就相当一个变频电机!

网友H:
呵呵;这个要看具体情况;

变频器用变频电机是比较好,但价格也高;

如果不在低速区经常运行,要求不高的话用普通电机也行;

网友I:
不懂的客户解答没用,专用变频电机他说的也对,是有的,带冷却风扇,结构与普通电机有点差别价格高些,给客户解释.

网友J:
不是啊,不过普通电机超频运转的性能不好!

网友K:
一般情况下的,普通电机运转的时候,需要风扇来散热,但是转速过低的时候,风扇的转速也就降了下来,无法满足电机的正常散热,时间久了会烧坏电机。

但变频电机就不一样了,它的风扇是不和电机在一起的,即使电机在低速情况下运转,也不会使电扇的风速降下来,这样就满足了电机的正常散热。变频电机一般比普通电机昂贵,除了在经常低速的场合使用外,你可以用普通电机来代替使用。

网友L:
可以带普通的电机,只要电机散热好就行,或者不是长期运转,短期的没问题

网友M:
基本同意19楼的解释。 除此之外,  变频电机低速时输出力矩会大些。但普通电机就要靠变频的力矩提升弥补。

在不要求长期低速运行场合,或者散热较好环境,可以用普通电机替代变频电机。

网友N:
使用当然好,但不是绝对必须

网友O(2009-12-11):
變頻電機主要是在低速散熱上比較好,另外變頻電機是採用強化絕緣的設計,適用於像變頻器這種高頻輸出的設備,使用變頻電機低速時變頻器對電機的控制效果比較好。

网友P(2010-10-17):
可以用普通电机

网友Q(2010-11-19):
如楼上所说.可以用.但要分工况,因缺少强制冷却风机,长期满负荷低速运行不可以;高次谐波的脉冲电压易使电机绕组绝缘损坏;电机铁心材料及转子锭子间隙结构原因造成损耗相对变频电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