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加压,电机停止后,为什么压力还会增加?

楼主(2008-09-17):
我是新注册的,没有分数可赠送,但是我有问题要请问大家,能帮助我吗?

我用步进电机给密封系统加压,加压到设定值后,步进电机停止,但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值仍然增加,温度也没有变化,是在晚上测量的,室温约为27度,

我的问题是,压力为什么会增加啊?电机已经停止了啊,谢谢啦,帮帮我吧!

网友A:
电机停止以后,压力持续增长了多长时间?

楼主:
压力增长持续了一晚上啊,我是晚上做的实验,没开空调,直接就是室温,按道理,温度应该越来越低,压力应该要不保持,要不下降,不应该上升,我郁闷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时间从晚上7:30~11:00

网友A:
如果能确认电机停止了,那就找找别的原因吧。不过,不妨感受一下电机是否有振动,看看是不是真的静止了。按说能够导致压力上升的,就是体积减小、温度增加、成分变化。

网友B:
是你的加压罐内有什么原因哦?

网友C:
给步进电机断电,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看压力是什么情况,如果还增加,就别怪步进电机了,不是它的错,呵呵

网友D:
真个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