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法那可0i系统回转工作台回零不到位请教修改什么参数!谢谢

楼主(2008-09-17):
法那可0i系统回转工作台回零不到位请教修改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A:
修改零位偏移的值就行了.具体哪个参数忘了,你翻下说明书吧

楼主:
先谢谢了!你说的是5500吧!可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从新设置机械原点吧,今天参数我忘了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