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通讯求助

楼主(2008-09-17):
那位大哥知道三菱FX2n-ROM-E1和 FX-EEPROM-8的区别,后者可否代替前者,本人将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A:
FX2N-ROM-1是功能扩展存储卡,可以对变频器运行控制.

FX-EEPROM-8是增加8K步的程序容量?

能通用吗?

能给我分不?

网友B:
一、FX2N-ROM-E1是一种功能扩展存储器,首先它是16K步的EEPROM存储器,同时当其用在FX2N系列V3.0或以上版本的PLC(对应的序列 号为15**** 或以后)上时,还可以使用扩展的EXTR(FNC.180)指令与三菱的变频器(最多8台)很方便地进行485通讯(当然还需要有 FX2N-485-BD通讯扩展板);
二、FX-EEPROM-8是三菱EEPROM8K存储卡 ,如FX-EEPROM-16三菱EEPROM16K存储卡 ,
两者可以通用,但是程序容量(K)有点不同。编制程序时请注意。

楼主:
非常感谢俩位大哥的回答,那么FX-EEPROM-8能否使用扩展的EXTR(FNC.180)指令与三菱的变频器进行485通讯呢?

网友B:
给你一个FX2N-ROM-E1通讯的实例:仅供参考
㈠ 对PLC的D8120(通讯格式)设置如下:
0000   1100   1000    0110
0     C     8     6
对应的含义是:波特率9600bps,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
㈡ 对变频器中的相关通讯参数设定如下:

㈢ 关于EXTR(FNC.180)指令的说明:
EXTR K10: 变频器监视
EXTR K11: 变频器运行控制
EXTR K12: 读取变频器参数
EXTR K13: 变频器参数写入

具体的梯形图程序如下:

当M1为ON时,马达正转。
当M2为ON时,马达反转。
D50中是当前变频器的运行频率。D51中是电流监视值。D52中是电压监视值。

网友C:
FX2N-ROM-E1是一种功能扩展存储器。

FX-EEPROM-8是三菱EEPROM8K存储卡 。

楼主:
非常感谢那么多好人的回答。希望你们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分还真不好拿

网友E:
用三菱FX2N-ROM-1功能扩展卡!还不如直接用MODBUS和变频器通讯,直接用个485扩展板就可以了!这样多省钱啊!!!哈哈!

网友E:
前提是,你要在PLC里,编写MODBUS通讯的程序!

网友F:
支持10楼的,现在都用MODBUS 通信了,不需要这么麻烦哈

网友G(2008-11-17):
兄弟能给发个MODBUS通讯能的程序,做不出来了,客户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