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09-17):
用PID指令怎么控制开关量输出?

网友A:
呵呵;你没有搞懂PID的控制方式;

首先你控制的开关量控制温度等;实际值与设定值控制器会自动运算,让对应的触点接通或断开;

网友B:
一般PID来说只控制模拟量

网友C:
可以是开关量,就是调节输出的点空比(接通和断开的比值,控制周期一定),就是PWM脉宽调制,多用的控温上,不过除了成本低就没什么特别的优势了,如果PID好用的话,那温控表不是没市场了么

网友D:
通常PLC厂家都有PID的功能模块,可直接调用了

网友E(2008-11-11):
一般PID来说只控制模拟量 ,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F(2009-02-11):
CP1H的PID还可以

网友G:
就是4楼说的情况,固态继电器用PWM脉冲控制电加热器

网友H:
开关量的话一般就是固定周期,控制开关的占空比,食品包装机械上的加热温度控制一般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