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热态

楼主(2008-09-17):
在柴油发电机组的测试中,其中有发电机冷热态的电压变化

那么发电机组运行了多少时间以后发电机才算处于热态了呢?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如果是大型发电机组的话,有温度监测的。当发电机线圈温度稳定下来,就是热态。我记得我们厂的热态温度好象是80度吧。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这个幅度。如果负荷一定的话,好象需要一两小时才到达稳定。

网友B:
这方面内容很少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