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柴油发电机组的稳定

楼主(2008-09-17):
我们如何判断柴油发电机组是否稳定了呢?

从不稳定到稳定需要多少时间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如果是大型发电机组的话,有温度监测的。当发电机线圈温度稳定下来,就是热态。我记得我们厂的热态温度好象是80度吧。具体的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这个幅度。如果负荷是额定负荷的话,好象需要一两小时才到达稳定。

网友A: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因为电压是有AVR自动调节电压,把电压稳定下来的。

柴油机组稳定,一般是指机油和冷却水到达指定的温度,

网友B:
关于AVR,这个东西有点贵。我们这里有个酒店,买了一个20KW的发电机,出了故障,经检查是AVR坏了,因为当时在当地买不到,我用了一个应急方案:直接用电瓶(12V)激磁。工作也正常。后来我联系厂家一个普通的AVR要4000-5000我们也没换,不过工作也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