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低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08-09-18):
(1)大量采用感应电动机或其他电感性用电设备,如:电焊机、感应电炉;
(2)电感性的用电设备配套不合适和使用不合理,造成设备长期轻载或空载运行
(3)采用日光灯,汞灯照明时,没有配电容器
(4)变电设备负载率和年利用小时数过低。

网友A:
那你应该安装电容补偿柜。

网友B:
一般工厂都配备电容补偿柜。

网友C:
电容补偿柜,很多厂家在做,自动的

网友D:
发、输、配、用电系统的功率因数,总的说不会很低,发电厂总要将功率因数控制在较高的位置上,只是就地补偿、各级配电补偿,减轻了发电厂的压力,也减小了输电线路的无功损耗!!!

网友E:
呵呵,装个调相机吧。

网友F:
用户变电站应该设计有无功补偿柜,通过电容补偿达到理想的要求,

假如你的偏低,应该是电容器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G:
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H:
造成功率因素低的原因,就是在设备中大量的感抗元件

网友I:
楼主真聪明,自问自答得3分!

网友J:
楼主真聪明,自问自答得3分

网友K:
什么意思,自问自答

网友L:
11楼到24楼的更聪明  呵呵

大量用可控硅电源的 容易造成谐波不容易补偿

网友E:
希望今后少发这样自问自答的帖子,偶建仪这种问题最好是先问,大家做一定的回答后,楼主再把认可的答案给出来。

网友M:
可笑,真可笑,太可笑,真是太可笑****************************************************************

网友N:
楼主真聪明,自问自答得3分,

要么是先问,然后帖出你的答案更合理

网友O:
这有什么好说的,很正常的事情

功率因数降低的原因,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大量使用感性负载造成的.

网友P:
11楼到24楼的更聪明  呵呵

网友Q:
功率因数低要被罚钱的。

网友R:
直流电机的运行时功率因数也会低。

网友S:
11楼到24楼的才聪明,就是累了点

网友T:
聪明人太多了了了了

网友U:
大量用可控硅电源的 容易造成谐波不容易补偿

网友V:
自问自答得3分

网友W(2011-04-24):
1,由于电感性用电设备用得比较多;

2,无功功率消耗也就多,电压也降低了,用电负荷的电流就增加;

3,为了维持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就得增加无功功率来提高电压,在发电厂就是增加发电机的励磁来提高电压,电压高了无功功率就增加,功率因数也就减小了。

4,用无功补偿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提高了无功功率,电压也就提高了。

网友X:
对:zhangfan168 关于

1,由于电感性用电设备用得比较多;

2,无功功率消耗也就多,电压也降低了,用电负荷的电流就增加;

3,为了维持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就得增加无功功率来提高电压,在发电厂就是增加发电机的励磁来提高电压,电压高了无功功率就增加,功率因数也就减小了。

4,用无功补偿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提高了无功功率,电压也就提高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回复内容:
对:zhangfan168 关于

1,由于电感性用电设备用得比较多;

2,无功功率消耗也就多,电压也降低了,用电负荷的电流就增加;

3,为了维持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就得增加无功功率来提高电压,在发电厂就是增加发电机的励磁来提高电压,电压高了无功功率就增加,功率因数也就减小了。

4,用无功补偿的原理也是一样的,提高了无功功率,电压也就提高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Z:
功率低安装动态补偿装置就可以了,如天义的就可以

网友AA:
我这儿有一台800KVA的干变和一套自动无功功率补偿控制柜,拖动的是液压泵站,在实际运行中,发现在变压器输出电流达到300A时,功率因数只有0.6,电容投入6组后功率因数达到0.92,可实际补偿的电流比变压器输出的电流大,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Y:
  楼上的都聪明。

网友AB:
都是聪明货色!111

网友AC:
现在都用配套的电容补偿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A:
……可实际补偿的电流比变压器输出的电流大,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

功率因数很低时,会出现补偿的电流比变压器输出的电流大;

网友AD:
应该属于正常现象,不过还是要多加留意

网友AE:
你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网友AF(2011-05-24):
说到底就是负载导致电压电流相位不同步而已。然后用电容或者电感来延迟电压的相位使其与电流相位基本同步。

网友AG:
不用问为什么,只要想办法提高功率因数就可以了

新麦子~!

网友:
然道你们没有电容补偿吗~!!

网友AH:
功率低安装动态补偿装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