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等级IP65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08-09-18):
IP防护等级是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防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第2个数字表示防潮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数字越大表示防护等级越高。IP65中的“6”表示完全防止外物侵入,且可完全防止灰尘进入;“5”表示防止来自各方向由喷嘴喷射出的水进入仪表造成损坏。

网友A:
IP防护等级介绍

IP防护等级说明(按照EN60529/IEC529)

    防护等级IP54, IP为标记字母,数字5为第一标记数字,4为第二标记数字 第一标记数字表示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二标记数字表示防水保护等级;

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一个数字)

防水保护等级( 第二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
防护范围

第二个数字

防护范围
名称
说明
名称
说明
无防护
-

无防护
-
防护5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50mm,不应完全进入
水滴防护
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防护1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2.5mm,不应完全进入

柜体倾斜15度时,防护水滴

柜体向任何一侧倾斜15度角时,垂直落下的水滴不应引起损害
防护2.5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2.5mm,不应完全进入
防护溅出的水
以60度角从垂直线两侧溅出的水不应引起损害
防护1.0mm直径和更大的固体外来体
探测器,球体直径为1.0mm,不应完全进入
防护喷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喷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防护灰尘
不可能完全阻止灰尘进入,但灰尘进入的数量不会对设备造成伤害
防护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灰尘封闭
柜体内在20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防护强射水
从每个方向对准柜体的强射水都不应引起损害

注:探测器的直径不应穿过柜体的孔
防护短时浸水
柜体在标准压力下短时浸入水中时,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入
防护长期浸水
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浸入水中,不应有能引起损害的水量浸

技术文摘 - 防水试验

1、范围
   防水试验包括第二位特征数字为1至8,即防护等级代码为IPX1至IPX8。

2、各种等级的防水试验内容
   (1)IPX1
    方法名称:垂直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见2.11

    试样放置:按试样正常工作位置摆放在以1r/min的旋转样品台上,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

    试验条件:滴水量为1   0.5 mm/min;
    试验持续时间:10 min;

   (2)IPX2

    方法名称:倾斜 15°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见2.11
    试样放置:使试样的一个面与垂线成15°角,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每试完一个面后,换另一个 .....面,共四次。

    试验条件: 滴水量为3  0.5 mm/min;

    试验持续时间: 4×2.5 min(共10 min);

   (3)IPX3
    方法名称:淋水试验
    试验方法:
    a.摆管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摆管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2.14)
      试样放置:选择适当半径的摆管,使样品台面高度处于摆管直径位置上,将试样放在样台上,使其顶部到样品喷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样品台不旋转。

      试验条件:水流量按摆管的喷水孔数计算,每孔为 0.07 L/min。 淋水时,摆管中点两边各60°弧段内的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60°,共120°。每次摆动(2×120°)约4s 。
      试验时间:连续淋水10 min 。

    b.喷头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手持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2.14
      试样放置:使试验顶部到手持喷头喷水口的平行距离在300mm至500mm之间
      试验条件:试验时应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水流量为10 L/min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 min (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5 min 。

   (4)IPX4
    方法名称:溅水试验;
    试验方法:
    a.摆管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a 款均相同;

      试验条件: 除下述条件外,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a 款均相同;

      喷水面积为摆管中点两边各90°弧段内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两边各摆动180°,共约360°。每次摆动 (2×360°) 约12s 。
      试验时间: 与上述第(3) 条 IPX3 之a 款均相同 (即10 min )。

    b.喷头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设备上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应拆去,其余与上述第(3) 条 IPX3 之b款均相同;
      试验条件:除下述条件外,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b款均相同;

      试验时间:与上述第(3)条 IPX3 之b款均相同, 即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5min 。

   (5)IPX5
    方法名称: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6.3mm; 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2.14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2.5~3m,水流量为12.5 L/min (750 L/h);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3 min 。

   (6)IPX6
    方法名称:强烈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12.5 mm; 装置图形及其试验方法见本书第2.14章;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2.5~3m,水流量为100 L/min (6000 L/h);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3 min 。

   (7)IPX7
    方法名称:短时浸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浸水箱。其尺寸应使试样放进浸水箱后,样品底部到水面的距离至少为 1m 。试样顶部到水面距离至少为0.15 m 。

    试验时间: 30 min 。

   (8)IPX8
    方法名称: 持续潜水试验;
    试验设备,试验条件和试验时间: 由供需(买卖)双方商定.其严酷程度应比IPX7高。

不错,再来点更详细的。

网友B:
真是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C(2008-11-17):
说得很好!谢谢了哈!

网友D(2011-03-28):
谢谢!该资料简明扼要,很好!

网友E(2011-08-16):
不错,哈哈,以后可以借鉴使用,很好

网友F:
不错,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

网友G(2011-12-19):
很好的资料,有测试装置图吗?

网友H:
第一位数字:第1个数字防止固体异物和灰尘的侵入的防护级别,6:无尘侵入

第二位数字:第2个数字则防止液体入的防护级,  5:防喷射,水从任何方向由喷管喷射到外壳上应无有害影响

网友I(2013-05-12):
不错学习了很好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