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灯丝易在开灯时熔断?

楼主(2008-09-18):
很多资料也是这样说的:

灯丝易在开灯时熔断是因为,开灯时灯丝温度低,电阻小,所以电流就大,根据焦耳定律:Q=I2Rt,产热多,所以易熔断。但是,灯丝在开启时比开启后一段时间温度低(所以电阻小),但是如果是因为热熔断,那应该在开启后一段时间才熔断。那么灯泡到底是因为什么熔断的呢?

         实际上开灯之后一段时间才熔断的。开灯时灯丝温度较低,无法熔断,但是灯丝的放热速度很快,使灯丝的温度迅速升高。但是按理说这时灯丝的温度高了,电阻大了,放热的速度应该更慢了。但是灯丝的散热速度是一定的,灯丝的散热速度较慢使灯丝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热,使灯丝熔断,灯打开时灯丝的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是灯丝易在开灯时熔断的真正原因。

网友A:
好贴。这里面的很多资料都是这样说的。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是这样说的。GOOD

网友B:
呵呵,偶看到这个贴时,第一感觉是开灯时电流对灯丝有个冲击导致灯丝易熔断。

网友C:
肯定是瞬间大电流冲击造成的

网友D:
电子节能灯反而有时是在关灯时,电子镇流器坏了。

网友B:
当然一个重要前提是灯丝气数已尽,快要归天了。

网友E:
希望多发这样的帖子,感谢楼主!!!

网友F:
楼主的这个问题还好.应该是加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造成的

网友G:
是有点好笑!嘿嘿 ...嘿嘿嘿.....哈哈哈哈!“想想看”笑得很开心。笑完了再想想看,又觉得问题没有解决呀!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岂止是严肃,简直是严重的问题!

“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是灯丝易在开灯时熔断的真正原因。”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放热速度是什么概念?放到哪里去了?

那肯定是放到空气中去了!(其实是灯泡空间)

那么散热速度又是怎么回事?散到哪里去了?

也是散到灯泡空间去呀!

那不是一回事吗?

啊不!放热就是就是把热放起来,放在灯丝里使灯丝温度上升,这个速度快!散热是散到空间去,这个速度慢!

那就这样理解吧。但问题还是存在呀!我们老师说了,物体的散热,是和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叫做斯忒藩——玻尔兹曼定律,E=σT^4,到了温度高的时候,散热就会加快而且是大大加快,4次方什么概念?温度上升1倍,散热要快到16倍,而灯丝熔点是室温的10倍,那家伙散热要快到什么程度?同时,温度高的时候,电阻就大,电流减小,发热下降,怎么可能永远是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呀?恐怕是还没有到熔点就把热散出去了,怎么会烧断呢?

但明明灯丝是烧断了,如果不是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你说它怎么会烧断呢?你们老师说过没有?

啊?怎么问我啦?我们老师还真没有讲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们老师对我说过,你可以不去动手,但不能不会思考!

为什么不叫你动手?莫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能力不够,总是出状况,所以不让我动手的!比如画图,最多要我画张草图,然后就叫会画图的去描行了。

我得想想看!而且不能好笑!那个灯丝他怎么就烧断了呢?..............哎 !还是不对呀!如果说“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那每个灯泡,每次开灯都是一样的,可不是开一次烧一次,象老电影里的一次性闪光灯一样?为什么它不是每次都烧呢?

是啊!那可能是“放热速度不一定大于散热速度”,有时大,有时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烧坏的那次是“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

那没有烧坏的那次呢?

这个结论你自己也能得出来的呀!一定是“放热速度小于散热速度”了。这还要问?

网友H:
开灯时灯丝温度低,电阻小,所以电流就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开灯时灯丝温度低,电阻小,所以电流就大,

是啊!但温度低就不会熔化呀!

那温度高到熔点不就熔化啦?

但在到达熔点前,温度已经较高,电流也小下来了,怎么会熔化呢?

这个......那个........还真想不出!

想不出?使劲儿想!

使劲儿就想得出来吗?你为什么不想?

这不是听听大家意见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

网友I:
灯丝易在开灯时熔断,这是个事实!

网友I:
1、你仔细回忆开灯时,灯丝烧断的一瞬间,并不是正常时灯泡一下亮起来,而是灯丝有一点发亮绿色弧光后断开;

2、这说明灯丝的电阻已经不均,灯丝上已经有一点电阻大的缺陷;

3、这样在开灯时,由于灯丝温度低,电流大,在有缺陷的电阻大的点处形成功率集中的“一点发亮绿色弧光后断开”!

网友I:
4、在灯丝正常亮时,一旦出现电阻变大的点的情况时,会融焊在一起,而不会马上烧断!

5、总之,灯丝虽然是在开灯时熔断,但缺陷的形成却是在关灯之前!

网友G:
你看,英雄果然来了!就是这个原因呀!灯丝它不是一点,而是一条线,老长老长的,比老常还长!这么长的灯丝怎么办?就盘成螺旋状,只要工艺稍有不均,就会造成局部螺距不等散热不良,有的地方温度就高,挥发快,久而久之肯定会变细,局部电阻变大。终于有一天,刘志斌先生开灯啦,整个灯丝就这么一点亮,其他地方还是冷的,电阻小,功率集中的地方温度高,电阻就更大,进入恶性循环,于是这“一点发亮绿色弧光后断开”!所以新灯泡是不会烧断的,不是什么“放热速度大于散热速度”!旧灯泡不均匀了才会坏!这叫做“不患贫而患不均”!我怎么就没有想到?

英雄谓谁?刘老志斌也!

网友B:
呵呵,15,16楼两位说的细致,学习了。

但日常还是会偶尔遇到新灯泡第一次就烧坏的情况,原因多是制造工艺的问题造成的。

 发贴后才发现自己排在了18楼,17楼总结的壳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