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原件都有什么?

楼主(2008-09-18):
是一道考试题目。
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有那些?能举例一些吗?

网友:
 基于磁性材料的元器件:磁棒,磁芯,磁铁,

楼主:
太简单了吧?
能详细点吗?

网友:
本来就是这些。。。。

楼主: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磁性元件太多了。

网友B:
磁棒,磁芯,磁铁,磁环,磁阻

楼主:
是一道考试题目

不会这么简单把?

网友C:
这题是指?用铁磁材料制成的元器件;还是应用于磁性功能的部件.

楼主:
我也不知道,原题就是这样写的,比较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