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电缆线频繁坏掉,怎么办?

楼主(2008-09-18):
我是刚工作不久的初学者,最近一个月,我们单位的与串口卡MOXA-CP-118U连接的8口串口电缆线坏掉3个了,急想知道原因?还有如果单独买对应的串口电缆线型号有人知道吗?我咨询过厂家说电缆线需让经销商现做,没有型号,小妹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特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A:
串口电缆线?? 还是接插头?

线能坏?认为是串口坏了。电线可以自己接,接口对应就可以。

是否带电插拔?串口不支持带电插拔。

楼主:
没有带电插拔,都是在使用过程中没有通讯了,换用其他接口还可以用,应该是这3个接口坏了吧

网友B:
很明显是通讯口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撒

网友C:
串口电缆线完全可以自己做出来.故障也无非是断线.接触不良.可以用烙铁焊.

一般是通讯口坏了.楼主仔细查查..........

楼主:
接口坏了,一般怎么解决,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