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输入问题

楼主(2008-09-18):
请教各位:

开关电源都支持AC,DC输入吗?

仔细看了我们常用的西门子的开关电源,输入参数中未体现能DC输入。但PHOENIX的输入参数中有DC输入的范围。

他们在电路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谢谢各位。

网友A:
公司早期所用新星开关电源,上标DC输入,用AC不行。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

正常下是200V AC输入,在特殊情况下输入会转成300V DC。大概会持续一分钟,然后掉电。

从道理上讲,DC过整流桥应该不会对开关电源造成损坏,但我们用的电源技术指标上没有相关说明,如果坏了人家不负责的。

有请明白的大侠详细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B:
开关电源的主回路逆变回路肯定不会有问题,它本身就是通过整流桥直接将交流电源整流成直流的。主要的问题就是控制回路的电源是什么形式的,一般的是通过微型变压器降压整流后,通过三端稳压器稳压为15伏以下的直流电压供控制芯片工作的,这种就不可以接直流300伏的电源,否则这个变压器会烧毁,或者保险丝会烧掉。还有很多单片式开关电源或别的低成本电源,直接利用阻容或什么别的电路来降压给控制芯片供电,是可以通直流电的,虽然不一定都能工作,但是至少不会坏。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

PHOENIX的电源要比西门子的贵很多,这两种都不是什么低成本电源,而是工业级的电源。平时只管用,没关心过电路结构,都忽略了要考虑控制部分的供电了,让各位见笑了。

再次谢谢各位。也请大侠继续讲解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