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KC显示"-3"

楼主(2008-09-18):
DKC运行一下后显示"-3",是什么故障信息?怎么解释?

网友A:
请与烟台奕歆电子联系www.ytyixin.com 他们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B(2009-09-14):
你的伺服放大器是什么型号,我看你信息不完整,后面还有内容,因为是报警有三位

网友B:
我给你的相关说明:The motor type and the type of the motor feedback are determined by
reading their parameter storage areas.
܀

网友C(2010-04-01):
初始化过程中,出错,自检没通过

网友D(2010-05-08):
你的伺服坏掉了,fdm

网友E(2011-03-10):
-3 = Loading program (temporary operating status)
The firmware is loaded into programm memory from EPROM .
Should the drive controller stall in this display, then the drive controller must
be replaced. (See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 Applications Manual.)

网友F(2011-05-21):
固化软件坏了,买个备件,或重新刷一下固件,

网友G(2018-07-11):
来学习,希望不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