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求教

楼主(2008-09-18):
用CITECT在与昆腾PLC通讯,%I的DI地址在CITECT是不是不认,要转换成%M?

楼主:
在和模拟器通讯时CITECT和IFIX都一样读不了DI,不知道CITECT与实际PLC通讯是不是也这样,手头暂时没的PLC,不然可以试下了。

网友A:
可以做个简单程序上机试试啊

网友B(2009-12-25):
PREMIUM里可以用%M来实现  就是在PLC里  把%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