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嵌入式PLC在网带窑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下)

楼主(2008-09-18):
上面两个画面分别显示上网带上、下层的温度实时曲线。温度实时曲线由两条曲线组成,红色为实测值曲线,蓝色为设定值曲线。横坐标表示温度点,纵坐标表示温度值。按压采样周期设定按钮可以设置采样周期,设置采样周期设定按钮其实是设置曲线的更新时间。按压返回按钮返回主画面
上两面个画面分别显示下网带上、下层的温度实时曲线,温度实时曲线由两条曲线组成,红色为实测值曲线,蓝色为设定值曲线。横坐标表示温度点,纵坐标表示温度值。按压采样周期设定按钮可以设置采样周期,设置采样周期设定按钮其实是设置曲线的更新时间。按压返回按钮返回主画面
上面两个画面分别是上、下层电加热参数设置画面,其中相电压、电流实测值、温度实测值只是数值显示。运行模式、温度给定、参数P设定、参数I设定、上下限百分比、上下限报警是数值输入。密码设置是对该画面的权限设定,只有得到授权的人才能进入 此画面修改电加热的参数。根据工艺要求,参数一经设定,就不经常修改。按压返回按钮返回到温度控制画面。
此画面是故障信息显示画面,故障信息显示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当前警报表,历史警报表,和在主画面中的警报走马灯组成。如果有故障发生,首先在警报走马灯上会有指示,这时打开故障信息画面,在当前故障表中有关于此故障的详细说明。待排除故障后,当前警报信息会自动消失,但在历史警报表中会有记录。当前故障显示里面记录39条故障信息,其中运行正常也放进了故障显示里面。在当前故障显示与历史故障显示里面能够显示发生故障的详细时间。当前警报表与历史警报表里面最多分别能够存储1000条故障信息。当有1001条故障信息发生时,系统会自动删除第一条信息。但在计算机上面还会保存这些故障信息。

结语
使用EASY系列的PLC、支持CAN网络的电加热控制器、工业级人机界面,组成的网带窑控制系统,编程简单,组网方便,接线少;人机界面功能丰富,组态简便,大大缩短了工程周期;实现了底层设备信息化,可以很好地满足温度实时控制的要求,易于用户使用和操作。
参考书目
【1】科威自控嵌入式PLCEASY编程手册》
【2】科威自控嵌入式PLCEASY原理及应用》
【3】科威自控《混合型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使用说明书》
【4】科威自控《A1600使用说明书》

网友A(2014-06-14):
请问:有08M-08R-04K04E手册吗?

网友B(2017-03-30):
uppppppppppppppppppppppp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