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的选型

楼主(2008-09-18):
电磁阀是工业控制过程中极常用的用来开关、切断的一类控制阀,虽然控制方式简单,但是正确的选型仍然是实现正常控制的必要条件。而正确的选型,必须要了解电磁阀的主要技术参数
    (1)
电磁阀口径,分管径、通径两个不同概念。管径专指电磁阀安装方式为管道连接式时的接管口径,其实就是它的外部接口尺寸,通常都以公制螺纹或锥螺纹(mm或英寸)表示,所以有的样本干脆称为连接口尺寸。通径则指电磁阀内部通路的口径,有的样本又称为标称直径,通常以一或英寸表示。后者更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主要技术参数之一,电磁阀的流通能力与它直接关联。
    (2)
电磁阀的流通能力。电磁阀作为一种特殊的阀门,也有一个流通能力的概念。流通能力过小,作为截止机构的直动式电磁阀难以满足工艺上对控制流量的要求,作为先导式电磁阀难以在规定的时间里打开或关上受控的阀门;流通能力过大,电磁阀或其受控阀门的动作不一定理想甚至出现险情,且造成选型设备上的浪费。

电磁阀流通能力的表达式与其他阀门,如调节阀的计算公式一样,有

我们之所以未将上述参数加以更细的限定以及列出它们的量纲单位,原因就在于电磁阀的生产厂商对此并未规范统一,只能随其所定选算。如流量Q通常都应指体积流量,极少数的(ASC0的蒸汽电磁阀)选算时使用的却是质量流量。而量纲单位各用各的,甚至有些混乱。国产电磁阀已经使用了国际单位制(SI)的基本单位及其导出单位,而进口电磁阀除了使用能以国际单位表示的某些通用单位(如英寸、磅、华氏度等)外,尚使用英美制一些常用单位(如巴、加仑等),这在电磁阀的具体选算时再予介绍。

从上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电磁阀流通能力的定义即是其阀进出口压降为1个压力单位时所通过的水量1个密度单位)。有些制造厂商又将电磁阀流通能力称作流量系数、流量因子等。

根据工质流体的流量及此时阀两端压降,以及流体的比重计算出所需电磁阀的流通能力,便可从制造厂商的选型样本中找出适当通径的电磁阀。

网友A(2011-06-25):
欲购 阀门,电磁开关240V 3/8 NPT NC

网友B(2012-12-26):
电磁阀的选型要素,通常由几点,如美国的Peter Paul电磁阀、ASCO、PARKER:

1.阀门类型(几位几通)?

2.介质?(空气、氢气、水还是汽油)

3.电源电压(一般美国的这3大品牌的电源电压范围比较广:Peter Paul:AC:1.5~825V;DC:1.5~575V,ASCO,Parker一样)

4.压力(进出口直接工作压差,或者有无背压等)?

5.通径或者说流量大小?(一般国产的电磁阀如果说流量系数CV,KV,我们选型的时候最多取他们标称值的70%,但Peter Paul,ASCO,PARKRE可以直接取他们的标称值,)

6.开关响应时间?(一般用在医疗或者分析仪器里对这个参数要求比较严格,国产的一般没用测试过这个参数,一般都是1秒以上了,像ASCO,Peter Paul,他们的开关响应时间液体的:4-16毫秒,空气:4-10毫秒,当然这个要跟压力和具体介质去测试)

7.占空比(连续或间歇)?

8.功率(国内工程师目前对这个已经不重视,但国外一般都是在几瓦,Peter Paul、ASCO、PARKER通常都为7瓦左右,当然目前他们设计的产品更多为低功耗电磁阀了,都是在3瓦一下了,有0.5W\0.18W...)

9.流速要求?

10.密封等级(国产的对这个没有严格设计要求,Peter Paul、ASCO、PARKER他们基本上是零泄漏了,当然是内外零泄漏)

11.爆破压力(破坏压力,电磁阀失效压力,Peter Paul、ASCO、PARKER损坏压力等级:5000PSI,当然有些品种更高)

12.真空度(像美国Peter Paul的电磁阀他们会陪带一些过滤器,不配带的情况一般都是5微米了)

13.管道连接规格?1/4NPT?G1/4?

14.介质温度?环境温度?线圈温升要求等等,

15.防爆等级?

16.自锁式还是三通换向?功能型选项。

一般对电磁阀设计选型的工程师都要对以上参数筛选,当然目前电磁阀品牌很多,真正能对以上性能做到系统研究设计生产的厂家也就是Peter Paul、ASCO、PARKER,IM、Rexroth这几个厂家了。东西很小,往往被工程师没注意,到最后使用者的成本却被无形增加了!

低功耗防爆做得好的有Peter Paul、ASCO、PARKER;

高压防爆的做得好的有Peter Paul、ASCO,

国产能不能做呢?可以做的,但体积很大不说,功耗很高,同时成本不低了!

Peter Paul、ASCO、PARKER中在市场份额上各占领域不同,比如PeterPaul在分析仪器、医疗、汽车行业、试验设备行业上是绝对优势,ASCO在化工行业里是绝对优势因为他依靠艾默生--主人带动,Parker在液压行业里绝对优势,诺冠在饮料行业不错,所以说,不能说谁最厉害,都有各自的优势,PeterPaul因为微型、零泄漏、高压防爆、高压低功耗被广泛引用,多数是通过进口国外成套设备而被认知,Parker液压引进。

以上仅供参考!交流!

网友B:
发几个图片看看,我们单位用的,ASCO和Peter Paul电磁阀对比图片同样是防爆高压电磁阀,但ASCO国产后工艺明显不如进口的PeterPaul了

网友C(2013-03-29):
学习了,很不错的普“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