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大型变压器损坏事故措施

楼主(2008-09-18):
防止变压器绝缘损坏事故
1.1运行中的变压器应检查和部位渗油现象,变压器本体无积水,以防止水分和空气进入变压器引起变压器绝缘损坏
1.2变压器的呼吸器的油封应保持一定油位并保持畅通,干燥剂保持干燥,保证吸湿效果良好
1.3定期检查保证变压器的防爆膜、安全释压阀完好,防止与空气直接连通,造成变压器的油中水份含量增大,使油的绝缘性能变坏。
1.4在给变压器补油时,应注意储油柜中的油质合格,防止补油而引起油质恶化,并且禁止由变压器的底部给油箱补油,防止空气和油箱底部杂质进入变压器身中,特别是防止金属杂质进入变压器内部。
1.5当轻瓦斯保护动作后发出讯号时,要及时取气进行检验,以判明成分,并取油样进行色谱分析,查明原因,及时排除。
1.6运行中的变压器轻瓦斯保护,应当可*地投入,不允许将无保护的变压器投入运行,如工作需要将保护短时停用,则应有措施,事后应立即恢复
1.7要对变压器绕组温度、上层油温进行重点监视,当接近报警温度时,要及时对负荷、冷却器及环境温度等进行对比性综合分析,并进行有效控制,争取做到及时发现变压器内部的潜在故障
1.8对油流指示器指示位置要仔细检查,一旦发现潜油泵停运要及时开启,否则油温会很快升高威胁变压器安全运行
1.9经常检查变压器的避雷器动作记录器,并做好动作次数记录,发现避雷器动作后,应设法停运变压器并进行检查
1.10对变压器本体油样孔螺栓要重点检查,防止检修人员取样后未紧固造成漏油
1.11变压器内部故障跳闸后,应尽快切除油泵,停止油泵运行,避免故障中产生游离、金属微粒等杂质进入变压器的非故障部分。
1.12防止变压器的线圈温度过高,绝缘恶化和烧坏。合理控制运行中的顶层油温温升。特别是对强迫油循环冷却的变压器,当上层油温温升上升超过允许值时应迅速控制负荷,油温温升保持在规定范围内,否则变压器降负荷运行。在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期间,也必须严密监视其油温温升在规定值以内,并尽量压缩负荷,减少过负荷运行的时间,防止长期高温运行引起绝缘的加速老化。
2防止变压器损坏事故
2.1定期对变压器引线接头进行测温,防止接触不良造成过热。
2.2定期对变压器冷却风扇进行检查,定期对变压器的绝缘油的色谱分析和化学监督,保证变压器的油质良好。
2.3经常检查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情况,防止变压器过电压击穿事故的发生。
2.4经常检查变压器的套管清干净、无裂纹,防止变压器的套管闪络。
3变压器的保护装置必须完善可*,严禁将无保护的变压器投入运行。如因工作需要将保护短时间停用时,应有相应的措施,事后立即恢复。
4发生过出口或近区短路的变压器,必须在进行必要的电气试验和检查,以判明变压器中各部件无变形和损坏。
5加强对充油套管油位的检查,如发现充油套管中缺油时,应查找原因并进行补油,对有渗漏油的套管应及时处理。
加强变压器的防火工作,完善变压器的消防设施。 现场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设计更合理,更完善。

网友A:
较为详细的变压器维护和保养知识。

网友B(2009-10-12):
要防止变压器事故,大型变压器可以考虑上一套在线绝缘监测系统,实时监视电压器的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