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用台达的屏,碰到的需帮忙的问题!

楼主(2008-09-18):
在屏上面可不可以保存客户的工艺数据,当每次要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可以。

以前用PLC控制很容易做到,将各个不用的工艺参数放在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里面,要调用的时候给个触发信号就 可以。

现在想除掉PLC,直接把这部分工作 交给屏来做,不知道有没有搞过的 人传授哈经验。

楼主:
DELTA-台达 的人做上门去了 。咋的 不给点意见呢?

网友A:
用配方功能,每种触摸屏都可以的

网友B:
同意2楼意见

网友C:
正解,配方

楼主:
有没有做过配方的例程,发个给俺,邮箱81522640@qq.com.先谢了。

网友B:
刚才给你发的例子里面就有配方例程了

网友D:
用配方就行了!台达的屏也有很多存储空间,和plc一样,笨办法你可以像用plc一样,利用宏指令等等调用存储

网友E(2008-12-03):
我用的恢复出厂值就是用宏指令,配方功能还没用过,要学习一下了,我的邮箱是wsy2095@163.com,哪位可以发给我个例子。

谢了!

网友F(2010-02-24):
我现在在用,也想要bingbing-maomao@163.com谢谢!!

网友G:
如果单单看你的前半句话,可以解释为用掉电保持区记录数据即可;

再看你后半句话,看来选配方功能是上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