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8-09-18):
我们单位有一台移动车辆(焦罐车),是由四台6SE70变频器带着8台原装进口的西门子电机驱动走行,还有一台功率小一点的6SE70变频器带着一台原装进口的西门子电机,驱动另一旋转设备,车辆是由摩天道供电,今年五月份投产的,但到昨天为止,一共烧坏了四台变频器(小一点的旋转变频器烧坏过二次,走行驱动的也烧坏过二次,“不是同一台”),每次都是整流的可控硅烧坏,五台变频器的都是由S7-400PLC通过DP总线控制(发送控制字),前面烧坏的三台,当时控制字1位一直给“1”,变频器可控硅使能准备状态(变频器面板显示“011”),这个问题我们问个二个这方面的专家人员,他们二位都说:这种使能准备状态不好,只要外面电网电压波动就有可能烧坏可控硅,后来我就把控制字0位给“1”(面板显示“009”),1位在需要运行变频器时才给“1”,但这样改了之后,就在昨天,又有一台走行变频器在没有运行状态的情况下(面板显示“009”),给这台变频供电保护的熔断器突然烧断,当时旋转变频在运行,但没事。我用万用表测可控硅和逆变管,没有发现问题,如是我又换上新的熔断器,重新运行变频没问题,启动电流也正常,但在走行约100米左右,突然刚换上的新熔断器又烧坏。为了保证生产,我们换了台新的变频,运行了一天正常,换下的那台变频我用万用表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重点指出的是在控制字1位为“1”使能准备状态下(面板显示“011”)时:小一点的旋转变频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二次),可控硅突然烧坏,及熔断器突然烧断,和一台走行变频也是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可控硅突然烧坏,及熔断器突然烧断;在控制字0位为“1”,需要运行时控制字1位为“1”的准备状态下(面板显示“009”)时:又有一台走行变频在没有运行的情况下(面板显示“009”),熔断器突然烧断,但测量变频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请问在这二种状态下,什么原因会发生我上叙述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选择的控制方式有问题啊,或者你选择的变频器的功率是否有点小阿,我感觉变频器一般情况下还是挺皮实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坏.还真的不好解释这个问题,不过你要相信"没病不死人"的,再考虑考虑吧,看不到你的现场也很难判断!

楼主:
如果说我控制方式有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五台变频的控制方式都是一样的,只烧一台呢,并烧的时间间隔不一样呢,……

你需要什么现场情况,我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有什么问题不情况,你可以留言问,我会如实回答的

网友B:
变频器的功率是否有点小阿,?

网友C:
很关注这个事件,希望高手尽快给予解决,关注学习中!

网友D:
变频器对电机的控制方式是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如果是开环控制,变频器的斜坡上升时间是不是太短。如果是闭环控制则检查一下控制单元或相关的PID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直接用s7-400通过修改控制字来控制运行的方式不太理想,一般情况下,参数的设置通常是在初始化时设置变频器状态,正式运行时,参数就不再改变,而是通过开关量去控制运行状态。能否给个控制方式的示意图,以便分析。

网友E:
我们的设备液烧过,可能电网谐波影响。

网友F:
磨电道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G:
电网的电压不稳定,建议你加一稳压装置,再仔细检查你的变频器进线的电流是多大,是否过流;另外在变频器的基本设置中,把额定电压调到400V试试

网友H(2008-11-23):
变频器的输入端有进线接触器和电抗器吗?如有,接触器是受变频器控制的吗?变频器的功率和受控的电机的功率多大?如没用接触器,当变频器上电后,整流部分会自动工作。当变频器的状态显示“011”时,整流部分其实已经工作,建议检查磨电道的接触是否良好?电网上有无挂大功率的负载?从现象上看像是由过电压引起整流部分工作不正常出现短路,加装阻容或压敏电阻。

网友I:
楼上各位同仁的分析是很值参考的,搂主需逐步排除。

网友J:
同意10楼的分析,着重查找外部电源的问题

网友K:
查差电网是it 、tt、tn什么的。

网友L(2009-01-02):
首先出现这么多次的变频烧坏,而没有报响应的故障,以及采用的控制方式,说明调试的人员水平有限,不用往外电网考虑,因为伴随熔断器烧断,最有可能的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有10楼提到的接触器是否受变频控制。

网友M:
电源问题。磨电道没问题就加稳压电源和滤波器。

网友N(2009-03-12):
建议在控制回路加装稳压电源,检查摩天道的接触是否良好,检查阻容吸收器是否正常。变频器是否有反向制动设置?

网友O:
检查电机,电机有问题

网友O:
控制字1位不是OFF2吗?怎么变成使能了?

网友P:
制动电阻啊,要不就将停机模式改为自由停机(OFF2),你使用的是变频器还是逆变器,什么原因会发生我上叙述的问题,能量回馈太大

网友P:
你的负载为重负载,要用可逆,要考虑能量回馈,改为逆变器,共用同一整流单元,整流单元也要加回馈,回馈到电网

网友Q:
电网的电压不稳定,建议你加一稳压装置,再仔细检查你的变频器进线的电流是否过流;在变频器的基本设置中,把额定电压调高点试试

网友P:
控制字1位是OFF2,说明OFF2自由停机,没有被激活,延长停机时间或P555.0=0激活OFF2自由停机,但不能控制位置,外加制动

网友P:
错了P555.0=1

网友R:
是不是变频器功率偏小

网友S:
我们也碰到过这种问题,这是西门子变频器的特性,整流回路过载能力特别小,所以很容易烧掉,建议换成别家的产品!如果不想换则把摩电道的受电器加上一套,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受电器接触不好,变频器经常处于大电流充电状态过热而烧坏,熔断器烧坏是同样原因。

网友T(2009-04-14):
侧重检查电网电压,一是过电压,二是谐波。

网友U:
特价供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伺服/变频器配件:WWW.BPQPJ.CN

网友V:
问题可能有2:

1,如大家所说,电源的问题,前面朋友说的很详细。我不再描述。

2,我觉得你的现场的情况有一点可以考虑,就是电机在工作时会有2象限运行情况,那你是否有自动电阻呢,22楼的说法我不同意,一般磨电道的都是用制动电阻,回馈电网会产生和现在一样的烧效果

网友W:
感觉有点复杂哦,不了解现场情况,不好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