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16点PLC,做小机器用

楼主(2008-09-18):
交流和制造国人都能用得起的PLC,做全世界最小的,最便宜,最易学的PLC。 ※ 让PLC走向个人,家庭,走向日常生活! ※ 让没有任何自动化或继电器控制经验的初学者在2小时内都能掌握PLC初步技能。 ※ 让中小企业以极低的成本即可实现初步的自动化设备升级改造。 ※ 让小型小批量设备制造商以极低的成本得到可靠的控制核心。 ※ 让单片机初期开发模拟更加低廉快捷可靠。 手机短信:13430863166; QQ458542680; SPLC168@QQ.COM 国产精品PLC论坛:WWW.IREX-SPLC.COM

网友A:
傻佐未好,或者脑袋进水。不知所云。

网友B:
wo不敢相信

网友C:
有简单的就好,这种最适应我们初学者,我支持!!

网友D:
脑袋进水~~~~~~~~~~~~~~~~~~~~~~~~~~~~~~~~~~~~

网友E:
想法很好..........

网友F:
继续努力

网友G:
电可不是闹着玩的,两元店里的插座我都不敢用,何况是工业用的!工业电器不要单纯从价格上拼,安全、可靠很重要。

网友H:
呵呵。这东西  哎

网友I:
这个要顶.强的,稳定就好,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卖拐,接着XX吧...............

网友K:
工控机

DMCJ-20A单片机工控板简要说明
特性:
一: 8位高性能单片机(AT89S52)作为主控制芯片;
二: 主电源采用6V-9V交流电,外围驱动电源采用12V交流电;
三: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端口内置电源.

四: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继电器输出方式,最大输出电流为5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五: 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六: 系统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
七: 各路输出,输出有LED显示工作状态;
八: 系统有四个拔码开关可以设定一些参数;
九: 紧凑型 (适合任何尺寸的机箱) ,PCB尺寸:130mmX105mm;
十: 支持在线编程,无需烧录器,使程序修改,升级方便;
规格:
一: 工作温度:0~55°C;
二: 储存温度:-20+80°C ;
三: 湿度:5~95% 无凝结 ;
四: 功耗(无外部设备): +6V@ 0.5A (典型值) ;
用途:

一:可用于各种二十个点以内的控制系统;
二:可用于替代二十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制).
三: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以下为接线端子说明与单片机端口说明

输入端口:     单片机I/O
X01            P1.4
X02            P1.3
X03            P1.2
X04            P1.1
X05            P1.0
X06            P3.4
X07            P3.5
X08            P2.6
X09            P3.0
X10            P3.1
X11            P3.2
X12            P3.3
端口输入时,使用内部电源,当Xn与COM端相联时,输入指示灯亮,说明输入有效,些时相对应的单片机I/O口为低电平,反之无输入无效时,I/O为高电平!

输出端口:     单片机I/O
Y1              P0.7
Y2              P0.6
Y3              P0.5
Y4              P0.4
Y5              P0.3
Y6              P0.2
Y7              P0.1
Y8              P0.0
输出端为开关量,以左右两边的COM为公共端,当输出有效时,Yn与COM接通,用此可以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当I/O为高电平时,输出无效,即Yn与COM断开;当I/O为低电平时,输出有效,即Yn与COM接通。开关支路中串有保险丝保护!

拔码开关      单片机I/O
K1            P2.2
K2            P2.3
K3            P2.4
K4            P2.5

以上拔码开关功能由用户自定义,当开关拔向NO时,I/O为低电平,反之拔向OFF时,I/O为高电平!

   像这样的一块也要200多呢

网友K:
工控机

DMCJ-20A单片机工控板简要说明
特性:
一: 8位高性能单片机(AT89S52)作为主控制芯片;
二: 主电源采用6V-9V交流电,外围驱动电源采用12V交流电;
三: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端口内置电源.

四: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继电器输出方式,最大输出电流为5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五: 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六: 系统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
七: 各路输出,输出有LED显示工作状态;
八: 系统有四个拔码开关可以设定一些参数;
九: 紧凑型 (适合任何尺寸的机箱) ,PCB尺寸:130mmX105mm;
十: 支持在线编程,无需烧录器,使程序修改,升级方便;
规格:
一: 工作温度:0~55°C;
二: 储存温度:-20+80°C ;
三: 湿度:5~95% 无凝结 ;
四: 功耗(无外部设备): +6V@ 0.5A (典型值) ;
用途:

一:可用于各种二十个点以内的控制系统;
二:可用于替代二十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制).
三: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以下为接线端子说明与单片机端口说明

输入端口:     单片机I/O
X01            P1.4
X02            P1.3
X03            P1.2
X04            P1.1
X05            P1.0
X06            P3.4
X07            P3.5
X08            P2.6
X09            P3.0
X10            P3.1
X11            P3.2
X12            P3.3
端口输入时,使用内部电源,当Xn与COM端相联时,输入指示灯亮,说明输入有效,些时相对应的单片机I/O口为低电平,反之无输入无效时,I/O为高电平!

输出端口:     单片机I/O
Y1              P0.7
Y2              P0.6
Y3              P0.5
Y4              P0.4
Y5              P0.3
Y6              P0.2
Y7              P0.1
Y8              P0.0
输出端为开关量,以左右两边的COM为公共端,当输出有效时,Yn与COM接通,用此可以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当I/O为高电平时,输出无效,即Yn与COM断开;当I/O为低电平时,输出有效,即Yn与COM接通。开关支路中串有保险丝保护!

拔码开关      单片机I/O
K1            P2.2
K2            P2.3
K3            P2.4
K4            P2.5

以上拔码开关功能由用户自定义,当开关拔向NO时,I/O为低电平,反之拔向OFF时,I/O为高电平!

   像这样的一块也要200多呢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