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频器 (用西门子300)这么编程 ??

楼主(2008-09-18):
二分频器是一种具有一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的功能单元,输出频率为输入频率的一半。 令输入为I0.0,输出为Q4.0。

问题

1    虽然是个简单的程序 ,但碰到这样的问题 ,分析思路是什么  如何下手

2  程序是什么 ?这么编?

尽量详细点

出学plc   ,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呵呵 输入是开关量啊                          那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呵呵 输入是开关量啊                          那好说

那麻烦给说一下吧    期待中。。。。

网友B:
输入频率有多高?

楼主:
对:皓月 关于

输入频率有多高?

内容的回复;输入频率10HZ  ,其实也不用考虑那么细,主要是编程方面。

网友C:
1、对输入进行计数,计数器=2则让输出动作一次同时清零计数器(复位);

2、输入输出频率不得大于PLC硬件所允许的频率;

3、好像没有了,祝你成功@_@

楼主:
我很菜的   能不能详细点啊    如果在这里不好发的话  可发到我的邮箱里  zhoujianhu111@163.com

网友B:
老财鸟说的很对,如果频率允许的话:

A I0.0

FP M0.0

JCN L00

L MW10

L 1

+I

T MW10

L00: L MW10

L 1

>I

JCN L01

L 0

T MW10

L01: L MW10

L 1

==I

= Q4.0

网友D:
      A     I      0.0
      FP    M    200.0
      AN    Q      4.0
      S     M    200.2
      A     I      0.0
      FP    M    200.1
      A     Q      4.0
      R     M    200.2
      A     M    200.2
      =     Q      4.0

给你一个这样的程序,是关于二分频的.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二分频的例子的.就像我们论坛上的精品贴子,单按钮控制起动停止,两个点动才能控制一次起停,便是一个最好的应用.
其它的编程方法,你可以看精品贴子里的回复.祝成功!!!

网友E:
A     I     0.0
AN  M   1.0
O
AN  I     0.0
A     Q   4.0
=     Q   4.0

AN   I    0.0
A     Q   4.0
O
A      I    0.0
A     M   1.0
=     M   1.0

感觉还是画时序图简单点

楼主:
能不能解释的详细点 ,基本思路 是什么  为什么我就编不出来呢   编这种程序 是根据经验 还是别的?

楼主:
我在机器上试验了一下   Q0.0一直都是 1      怎么才能看到效果呢。

网友E:
I  0.0  是输入信号的初始值,这个持续时间可以看成初始频率,你可以使用plcsim   S7软件包自带模拟一下,给出不同的初始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