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的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18):
        在单位做工业通信产品的维修,在返修的设备中各种各样的电源问题估计达到50%。设备电源分内部供电部分和主板电源部分,内部供电有AC/DC220V、DC110V、DC48V、DC24V、DC12V、DC5V和DC3.3V,主板电源有DC5V、DC3.3V、DC2.5V、DC1.8V和DC1.2V等,供电部分给主板供电可能需要开关电源或电源模块进行转换,主板再通过电源芯片得到所需电压。开关电源和电源模块是比较容易坏的器件,主要现象是无输出或负载输出不稳;主板上的电源芯片也容易出问题,比如光口数据量较大,其馈电芯片由于负荷较重而故障率较高。另外,一些限压、防浪涌器件如TVS管等也易出问题,主要现象是击穿和漏电。还有一些是令人棘手的主板电压短路问题,这种情况多为通信芯片失效所致,其主要现象表现为加电后快速发热。一些器件失效对电源的正常供电也影响不小,其主要特征为电源负载输出不达标。总之,电源问题在工业通信产品的维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网友A(2008-11-10):
不光工业通信产品,工业控制产品也是电源部分故障率高。

网友B:
对于工业控制来说 控制电源的保护措施主要有经常注意检修控制电源控制的一些外部输入 输出使其具有良好的绝缘特性 减少因接地等故障对电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