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造高速沖床,應選擇那種變頻器控制馬達調速。

楼主(2008-09-18):
求助:改造高速沖床,應選擇那種變頻器控制馬達進行調速。那種類型變頻器適合沖床使用,謝謝高手指點。。。

网友A:
B系列、V系列都可以

网友B:
引用楼上的,台达B系列、V系列都可以

网友C:
lz你不是大陆的吗?  高速沖床用变频器,一般都可以.用通用行的,加制动单元,能耗制动

网友D:
        通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