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西门子的变频器上面查变频器的报警历史记录?

楼主(2008-09-18):
怎么在西门子的变频器上面查变频器的报警历史记录?

420,430,440和MC,VC查询的方法都一样吗?

网友A(2008-11-01):
MM4系列  P0003=3  查r0947(最新故障代码)       r0948(故障时间)           r0949(故障值)

建议你多看手册和参数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在r970里查看

网友C: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