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巾烘燥机风机电机问题

楼主(2008-09-18):
我厂是做毛巾染色的,有二十几台烘燥机供后道工序毛巾烘干用,其每台设备有两台2极15KW的电机做风机,风机长时间在高温下运行,电机频繁损坏烧毁,多数坏电机拆开检查轴承良好,绕组却局部烧坏,不知是何原因?三相电源正常无断相,有的线圈也看不到有烧焦现象,却测量一相绕组阻值增大无法使用.请各位电工师傅分析分析原因如何解决!(高温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是烘干用的)谢谢!

网友A:
可能要选用耐高温的特殊电机才行。

网友B:
这简单,你可以在风机前加一段风管

网友C:
温130线用180线温180

的7-8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的指点,电机的负荷电流不大只是额定电流的7成,就是温度太高......不知其它染厂对此电机如何处理?

网友D:
给电机做空调通风系统

楼主:
可以考虑就是费用太高,不知老板同意否.....

网友E:
东方学习来了!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高温是避免不了的因为是烘干用的”?烘干机有多大,什么结构呀?恐怕是够伟大的,不然怎么会避免不了高温?

你又不懂,怎么就知道可以避免高温?

怎么不能避免?你毛巾要烘干,这个温度也不会太高呀!也就一百多度行啦!

是啊!一千多度那是炼钢呀!但是,一百多度电机也吃不消啦,换你东方更不行啊!

那是当然!难道小坡就不怕高温?因为是烘干用的,高温是避免不了的!

人家小坡早就自我保护得好好的,根本不进烘干室!你不要杞人忧天啦!

我是说电机也可以不要放在烘干室里呀!所以东方不理解的是:电机又不要烘干,怎么就不能避开高温呢?就像炼钢高炉,几千度的高温,不比你烘干室更高?也没有听说鼓风机热的吃不消!

东方可能是“胡言乱语”(W网友言)不足为信,请多多批评!谢谢啦!

楼主:
东方师傅的“胡言乱语”像是我们领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谢谢!电机没有在烘干室,不过和烘干室直接连接,烘干室温度在180度左右.看了东方的回帖{所以东方不理解的是:电机又不要烘干,怎么就不能避开高温呢?就像炼钢高炉,几千度的高温,不比你烘干室更高?也没有听说鼓风机热的吃不消!]我想电机的频繁损坏也不是单单温度的事,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发现,坏的电机打开里面特别潮,甚至有水,我想可能是烘干机产生的热气侵入电机造成的.

网友E:
谢谢小坡师傅的“夸奖”,你们都这样表扬领导的?

经过小坡师傅的介绍,东方也明白了,大概是有一间烘干室,温度180度,毛巾搁里面干燥。就在烘干室外壳上装俩电机。电机轴肯定是捅到烘干室当中去了,也不知道在里面搅和什么,咱不用管。反正大概是湿毛巾一边进去,通过一套机械装置运行之后,最后总要拉出来,就成了干毛巾吧。

你讲这些有什么用?也不知道对不对,人家小坡不比你更清楚?问题是怎样保证电机不坏!你有什么办法呢?

这不是在想吗?东方认为,两个问题:一是温度高,二是湿度大!如果东方真是你们那位“胡言乱语”们领导就好办了。

温度高的原因是机座和室壁直接相连,电机轴在高温室内也会传热。解决办法:在机座和室壁间加垫绝热材料层,阻断热传导;再不行就把电机轴接长,离高温壁远一点安装;如果安装困难或精度难以达到,可以使用允许不同轴的联轴器(我们老师说过有这种方式);

湿度大的原因可能是水汽没有排出,散布在车间里,对小坡健康也不利呀!如果空调不能装,那车间通风也要做好。

电机里怎么有水的?湿度也没有大到这种程度呀!

这说明电机温度还不是太高。湿热蒸汽被电机吸入,冷凝成水,降低了绝缘强度,电机漏电烧坏可能性大。可以改成密封电机,今后就不会坏了。

东方式“胡言乱语”(W网友言)不足为信,请多多批评!谢谢啦!

楼主:
再次感谢东方师傅!考虑的太全面的连我的个人健康都很关心,非常感激!电机有水的原因是湿热蒸汽侵入,电机停台后温度降低遇冷冷凝成水.现在逐步把电机做到密封.

在这之前我们领导出的措施是在电机低部打眼以便有水自动流出,说是咨询了某电机厂家的意见,可是实验了几台后却坏的更厉害,我为此也受到了批评罚款,我们这有些事说不太清楚,领导要你怎样做你就要做,不做罚款,出了事也是你执行者的责任.

网友E:
        东方首先要感谢小坡师傅,教给我这么多实践经验,光凭东方想想看是不行的!这次最主要的是纠正了东方的一次错误判断:电机有水不是在工作时产生,而是在停机后温度降低遇冷冷凝成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呀!但我们往往只看到别人可笑,有没有想到自己也很可笑呢?

小坡有如此重要发现,领导应该表扬才是呀!相信小坡一定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难题的!如果解决不了,那就是东方你的不是!东方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学生,也该拿出主意来啦!

是啊!东方义不容辞!电机底部打眼流水是不行的!看来这个水量太大啦!那些附着在导线上、渗透到线圈内的湿气是排不掉的!而这是危害最大的!

怎么办呢?得想想看呀!除了换全密封电机外,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有位“想想看”先生,他怎么不想啊?

他不但不想,还说你这是

这是抬举东方啊!东方真能当官就好了——马上给小坡装空调啦!可是这不是还没当上吗?还得想想看呀!

我看设计一套通风系统也许能行!最好是把车间的湿度降下来,如果做不到也可以只对电机抽风,像脱排油烟机那样!但要设计一个风道,把电机置于风道之中,进风口放在室外,这样,工作时,清风徐来,湿气热量全部排出室外,电机好不得意!只是苦了小坡,没有整体解决。

[友情提醒]        通风系统在下班后,必须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彻底排除湿气,等电机停台后温度降低遇冷,也无汽可凝!岂不是皆大欢喜!

东方只能发表”,实在是没有实践经验,不能和专家比呀!但想想看又要受累了。东方道一声对不起!

网友F:
最好是把车间的湿度降下来

网友G:
不对吧,因为电机一般都装在烘干室外面,烘干室内用循环风,电机的工作温度不会超过50度,你可以去量一量。15千瓦的电机如果绝缘击穿,拆机后应能看到熔点,少则一两棵线熔断,多则一匝线或几匝线熔断,但停机时应能听到放炮的声音,保险同时熔断。Y系列电机使用时要注意通风良好,特别是纺织行业,棉绒太多把电机的通风孔堵死拉不利于散热。

网友H:
在风机前加一段风管比较实际,投入少

网友I:
“,绕组却局部烧坏,不知是何原因?”

1、绕组局部烧坏,是缺相烧的;

2、由于环境的原因,电器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J:
          我续坏电机.大. 现电机湿高.穿.因, 时,压,穿内,珠,上,穿组.

    法:   1 )钻8mm洞,用,来.

                         2)处,理,内.

                         经理, 象.

楼主:
我厂和18楼师傅说的是一种情况.我想这应该是根本原因,比较切合实际.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们对我的支持!

网友I:
“在钻8mm洞,用,来.”

1、这样做是不安全的;

2、既然是工作环境的需要,还不如用防护等级高的密闭电机;

网友K(2014-08-20):
这是不错,这里是个好地方

网友L: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