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电机同时启动怎么弄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

楼主(2008-09-18):
   我们这里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排架,四脚分别用一台380V 22KW的电机,走轨道!现在旧配电柜不在了,用几个配电柜,用什么启动方案比较合理?

网友A:
用一台变频器驱动四个电机吧,这样比较合适,需要进一步了解请联系13387217017  QQ121039717

网友A:
如果想省钱,不用变频器也可,四台电机要一起启动,保护要做联锁,任一台出故障,全部要停机才行

网友B:
呵呵;原来应当也没有用变频器吧?

变频器主要是调速;

网友C:
变频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D:
你的四台电机是同一时间启动吧     用4个配电柜 每个脚一个 方便管理    再加1个控制电箱   一个启动按钮   一个停止  再加一个急停      这样四个电机就很好的控制  如果你还需要各自点动就再控制电箱再加      这样就可以补偿四个电机同时启动的不一致。

电路图如下

网友E:
用一个小继电器同时控制4个接触器工作。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还有个问题是用星三角启动合适不合适,我个人觉得用自藕减压比较合适。这个排架的工作状态不是很稳定,路上遇到障碍随时都要停,随时启动的,但是自藕减压的话价钱又会比较高

网友F: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和线路足够大,直接启动就可以。我们长里连90KW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更不用说22KW的了。

网友G: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和线路足够大,直接启动就可以。我们长里连90KW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更不用说22KW的了

楼上的,四个22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