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11报警OC2

楼主(2008-09-18):
富士p117.5KW上电就报警OC2并且不能复位,上电散热风扇也没电.12v风扇不工作.更换主板没变化.更换了检测光藕7840无济于事,我想是不是电源问题啊?还有哪个智能逆变模块有问题吗?

但是我更换了逆变还是报警,郁闷,那肯定驱动还是有问题,大家能帮我个忙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找找+15V  _15V   再看看互感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没装模块也报OC2,根据你说的情况还是底板的问题

网友C:
IPM模块有问题。P11-7.5KW不装是跳OC2的。

楼主:
我还想请教一下没有12V供电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了

楼主:
能告诉我富士p117.5KW的电源是怎么工作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谢谢大家了

我在此有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