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S550 modbus rtu 通讯。

楼主(2008-09-18):
需要计算机通过RS485控制变频器启停,方向和速度。.看了该变频器的说明书,不是很理解.

我熟悉modbus rtu协议,可不知道应该写到哪个寄存器地址能让变频器正转,反转等。说明书写的不是很详细。请各位帮忙了。

网友A:
40001寄存器是控制字

网友B:
40002是速度字,你往这两个字里写命令就可以了。

或者资讯ABB传动技术服务热线010-58217766

楼主:
40002 控制速度的看明白了。

可40001每位表示什么含义还没弄明白。我的控制比较简单。就正转,反转,和停止。每个动作应该对应40001的哪个位?需要详细解答。

楼主:
有人帮忙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