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8-09-18):
手上一台松下变频器(VF-8z-5。5KW),,一开始是整流部份坏了修好后查到电源部份也烧东西了(输出光耦驱动部份的)。修好后再查输出模块也烧了。买一个模块回来后通电什么都显示正常了;,不报警了,面板上的监控上也显示有电压。可就是用万用表测没有电压(带电机也不转)。。请问朋友们我是不是买到假模块了??还是其它问题???

楼主:
模块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运行后频率。电压都显示正常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检查驱动光耦输入有无电压,如果有电压,那模块是有问题。

楼主:
电压都有。。就是光耦驱动电压有一点点不平衡,,可是模块怎么测都是好的呀

楼主:
除了电压有一点点不平衡以外。。。驱动其它部份都是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B:
呵呵;有可能是驱动电路的部分有问题;

这台应当是报废拆了当配件用了;

网友C(2008-10-21):
我有一台7.5kw好的。便宜给你。13355210251

网友D:
 那就是模块问题了````你可能买到假货了呵呵 ``

网友E:
仔细查查驱动电路。...

网友F:
你是不是测的光藕输出部分的静态电压,变频器停止和运转时驱动电压是不一样的。另外你是否重设一下参数。

网友G:
检查一下P。N高压有没有进模块,驱动脉冲有没有

网友H:
在换一个模块试试.静态电压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