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变频器PF700/700s在起重上的优点

楼主(2008-09-18):
起重应用中的关键问题都可由具有 TorqProveTM 力矩校验功能的PF700/PF700S得到解决.

包括以下功能:
Automated Torque & Brake Proving自动力矩、抱闸校验
Float Capability悬停功能 – drive holds zero speed for while holding brake open
Micro Position  (爬行速度)
Fast Stop – Stops load as fast as possible then sets brake (reduces wear)
保护功能:
溜钩检测
速度波动
输出缺相
编码器丢失故障
数字输入选择
行程开关 (normally closed)
减速开关 (normally closed)
带来的好处:
Assured control of the load有效的控制负载.
TorqProveTM  确保停车后机械报闸可靠的控制负载,  和当收到运行命令,机械抱闸打开时变频器能控制负载
TorqProveTM and Force TechnologyTM  帮助消除人们对V/F 标量型变频器和抱闸适时控制的不定因素的担忧
Reduced set-up time减小调试时间
调试容易 – 仅几个参数设置
完成这样的功能不需要PLC (抱闸的控制由变频器)
No Special drive or software required不需要特殊的软件
The TorqProveTM feature comes standar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突出的性能
力矩校验功能的实现比其它由PLC 控制实现类似功能的响应快
 PowerFlex 700/700S 提供一流的矢量控制性能

TorqProve Feature Description Details力矩校验特点:
Automated Torque Proving & Brake Proving、力矩校验、机械抱闸校验
当变频器收到运行命令, 变频器将:
快速磁通建立,输出转矩
确认输出转矩存在后,释放抱闸
当收到停车命令后(悬停时间结束), 变频器将:
输出控制抱闸闭合
确认抱闸已控制住负载后,输出转矩撤消 (溜钩检测))
力矩校验功能要求变频器设置为FVC 磁通定向控制,带编码器反馈
Automated Torque Proving & Brake Proving (encoderless)
After run command is removed, the drive will:
Set the brake when drive reaches a speed near zero (defined by Float Tolerance parameter)
Note: Load Float is NOT allowed in encoderless operation
Float Capability 悬停功能
当收到停车命令后,变频器减速到零速,维持零速一段时间(可设置)控制抱闸闭合.
这个功能允许操作工可以重新定位,而不需要抱闸频繁动作.
悬停功能也可由I/O 输入来控制(I/O 配置为Micropos/Float)
Micro Position  位置微调(数字输入端)
这个输入端的功能:使输出的速度降低为前一次速度的一定比例,降低的比例可设置.
这匀许低速的移动物体,方便定位.
Fast Stop 快速停机
当快速停机输入时,变频器将快停然后输出控制抱闸闭合.  .
TorqProve Protection Feature Description Details:
Brake Slip Detection溜钩保护
当负载移动停止,机械抱闸闭合, 变频器将斜坡降低输出转矩,同时监测编码器反馈,确认负载被控制.
如果监测到编码器反馈有变化(溜钩),变频器会马上增加输出转矩,重新控制负载,按照预先设定的速度 下放负载.
变频器会重复以上的周期,直到抱闸能控制负载或负载安全下放到地面.
Speed Deviation Fault 速度偏离保护(失速保护)
变频器会连续的监测速度命令和速度反馈,比较其偏差,如果偏差超出所允许的范围,那么变频器将变为故障状态,同时,抱闸投入工作.
Output Phase Loss Detection输出缺相保护
三相输出接线端被监测,确保输出每有缺相.
一但TorqProve 使能,这项功能不能被屏闭.
Encoder Loss Fault编码器丢失
变频器会连续的监测编码器反馈,确保编码器工作正常.
只要出现编码器丢失变频器马上变为故障状态,同时,抱闸投入工作.
一但TorqProve 使能,这项功能必需使能.
Load-based Speed Limits 基于负载大小的速度限制
允许高于基速运行 (轻载时更快运行)
在基速时测量负载大小,若低于额定负载,则可超速.

希望能于起重的朋友共同开发起重市场在河南

Mr.Wang

Roger-RA@tom

网友A:
现在起重机的变频器ABB的ACS系列用的很多,你和他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B(2008-10-22):
他的优势是帮你把你兜里的银子用了,然后你就不折疼了。

网友C:
看不懂楼主写的东东

网友D(2008-12-02):
谢谢王先生,只是可惜,能不能讲的再详细一点,比如说700S采用1769PLC和controlnet网络,矢量控制时报闸的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