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传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08-09-18):
公司在安装摄像头 请问它传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9-04-15):
好像是场 频信号..............要用专用的测试仪才能测出...............

网友C:
是数字信号,你想用双绞线传输的信号会是什么

网友D:
一般都是AV信号吧!

网友E:
就是视频信号,直接可以接到电视机的AV插头上播放

网友F:
长距离用光纤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G(2009-05-18):
模拟信号

网友H:
AV模拟信号 MMMMMM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