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型号

楼主(2008-09-18):
请问大家电动机型号标识:YPT315L2-8 其中315L2代表什么意思呀。YRKK560-8   560是什么意思呀。YR2315S-6 都是什么意思呀。

M   S    L都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8和6可能是电机的极数

网友B:
没看到过这种型号,是专用电机吧.

网友C:
YRKK560-8 好像是高压电机,YR是绕线型三相异步电动机,KK是空空冷却。560是基座中心高,8是极数

网友D:
315L2的意思是机座中心高度为315mm机座长度为L 2型-8为8极电机

网友E:
M  S  L是指铁芯分中、短、长三种类型。

网友A:
长见识了.!!!!!!!!!!!!!!!!!!!!

网友F:
应该是高压电机

网友G(2008-10-30):
请问Y355M1-4和Y4005-6这两种电动机的型号是不是国标型号?它们的电压等级各为多少?

网友G:
请问Y355M1-4和Y4005-6这两种电动机有没有10KV的?

网友H(2008-12-27):
我是门外汉,请问楼主现在市场上什么电机最节能

网友I(2009-06-19):
请问YBF160L-12那出的

网友J(2009-07-20):
Y335M1-4是国标380/660V的电机;Y4005-6按型号看也是国标的,电压就不一定是380/660V的,10KV的电机国标是没有的,因为现在10KV的绝缘材料不在国标的范围。

网友K:
请问电机型号为YXLA315M-4是什么意思,性能怎么样

网友L(2009-11-06):
M    L   和S应该是机座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