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波干扰我的计数器.

楼主(2008-09-18):
本来一个很不错的计数器(数显的)在这个环境下却不能用.乱跳多跳(计数频率不高)

刚开始以为接近开关不行,换一个还是一样,在计数输入端并一个电容也不行.最后把数显表换了都不行,原来是车间里的高频机在做怪.高频机真不是好东西,车间里的电脑,电子秤,有线电视,收音机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被干扰,其怪的是PLC怎么没事.两台吹瓶机用的是松下FP-X离高频机很近都工作正常.PLC就是单片机牛

如果我把仪表换在电磁计数的那种不知会不会好点.或是把接近开关换成微动开关不知行不行.有没有谁饱受到干扰之苦.

网友A:
加屏蔽线试试看,屏蔽层两端都接地

网友B:
我也有过这种现象。后来把计数器接地就好了。你也试试吧!

楼主:
什么加屏蔽呀,接近开关?,那引线不带屏蔽呀

接地,仪表没接地端.不明白是什么接地,什么屏蔽

网友C:
确实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就是一个接触器的吸合分断都会引起数显计数器的跳动,不过我把计数速度调到最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你这种工作环境普通的接近开关和计数器是不行的,有专用的抗电磁干扰的接近开关和计数器,价格高不了几块钱,产品都有屏蔽线的,你安装时候直接接地就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E:
好的计数器,有数字滤波,可以试试。

网友F(2009-03-12):
把接近开关换成微动开关-----如果干扰象你说的那么严重,换微动开关也没有用!

把仪表换在电磁计数的那种不会好。明摆着的,高频电磁信号干扰你的设备,高频机不停,干扰就在,你用那种靠电磁感应原理计数的仪表,那是更加依赖于EMC性能的东东,更加对高频电磁干扰信号敏感!

PLC的好处就在这里-----极其高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G:
我觉的是计数器的电源受到了干扰,可以在电源输入端加一个滤波器。或者用变压器电源的计数器。www.bjhc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