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为什么两端并联个可变电阻?????

楼主(2008-09-18):
继电器线圈为什么两端并联个可变电阻?????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见过直流的有并二极管,交流的有并阻容的

网友B:
没见过,是否压敏电阻。

网友C:
是压敏电阻。保护线圈的

网友D:
应该是保护控制继电器的开关管的!

楼主:
各位高手为什么这样用压敏电阻保护呢!

网友E:
没见过那样的。可否上传照片看看

网友F:
继电器、接触器在失电后,其线圈将产生较大的电压尖峰,从而产生电磁干扰,为此,在直流线圈两端反并联一个二极管或RC吸收电路,在交流线圈两端并联一个压敏电阻用于吸收线圈失电后产生的电压尖峰。

楼主:
谢谢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