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的更换问题

楼主(2008-09-18):
伺服放大器出现故障,想买一块新的换上,请问:换上好的伺服放大器,连好线路后,还需要什么设置?有没有需要调整的部位、设置什么参数 ?先请教了!谢谢答复!

网友A:
呵具体的伺服放大器参见详细的使用说明,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fanuc  的OI系统更换是不需要的

楼主:
谢谢!确实不需要 !

网友C:
有些放大器参数调试整定好了,换新的要重新整定。比如松下A4系列伺服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