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开机7-8小时后报锁相(PHASE LOCK)

楼主(2008-09-18):
请教精修590的高手,一开始此机报三相供电故障,后短接检测光耦后开了十多天没事,现在出现报锁相故障,能运行七八小时,通过换板已确定是电源驱动底板的问题,几个运放也更换过了,有点想不通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电源板电源,相位检测部分故障

楼主:
相位检测就是几个电阻降压到324运入电路,我查过都是好的呀

网友B:
维修就怕你这样的,既然报三相供电故障,可能有一路桥坏了,你不仔细查找毛病,而是把检测光耦短接。你要是我徒弟,我就一脚把你踢楼底下去!

网友C:
可以把PHASE LOCK屏蔽了

楼主:
TO通讯网:我短接光耦是不太对,但你也不要误导哦,跟桥路有关吗?我好像知道这个检测是三相电通过电阻降压直接供电的.而且我是在已确定供电没有缺相的情况下才短接的.

网友D(2009-03-11):
应该不是光耦的问题,检查一下那几个NPN,PNP了

网友E:
是不是324温度变化就出问题?

网友F:
误报警吗,仔细检查相位检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