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的电机老坏真的找不到原因了吗?大家给看下!急!谢谢了!

楼主(2008-09-18):
我这有台7.5KW的电机,带动一个管道泵运行,是水平放置的!  电机和泵连接是一个简单的连轴器.

电机的控制是比较简单的控制:一个空开,一个继电器,一个热保护器.

现在情况是,电机绝缘为150,但是转不了几分钟,电机绝缘就降了很多,热保护器跳掉,已换了两台电机都是这样。

我查了一个电路的情况:带电机时,电压正常,电流开始时也正常,但过不了几分钟就不行了。解下电机后,电路正常工作,并且每个电器件上下的电压也正常。查热保护器到电机的线间绝缘和对地绝缘都不错!

出现问题时的情况为:泵的密封不太好,漏水,连轴器那儿有水甩出。电机工作环境也不好,因为是抽的热碱水,电机固定台下有热碱水有些蒸气。

我现在怀疑是从电机前盖上的轴孔那可能进水,再加上工作环境太差所至的。但机修上说没事,泵的密封问题不给解决。

这个问题可能对高手来说有点见笑,可是我真的找不到坏的原因了!请大家给看下!

楼主:
我这有台7.5KW的电机,带动一个管道泵运行,是水平放置的!  电机和泵连接是一个简单的连轴器.

电机的控制是比较简单的控制:一个空开,一个继电器,一个热保护器.

现在情况是,电机绝缘开始时正常,但是转不了几分钟,电机绝缘就降了很多,热保护器跳掉,已换了两台电机都是这样。

我查了一个电路的情况:带电机时,电压正常,电流开始时也正常,但过不了几分钟就不行了。解下电机后,电路正常工作,并且每个电器件上下的电压也正常。查热保护器到电机的连线的线间绝缘和对地绝缘都不错!

出现问题时的情况为:泵的密封不太好,漏水,连轴器那儿有水甩出。电机工作环境也不好,因为是抽的热碱水,电机固定台下有热碱水有些蒸气。

我现在怀疑是从电机前盖上的轴孔那可能进水,再加上工作环境太差所至的。但机修上说没事,泵的密封问题不给解决。

这个问题可能对高手来说有点见笑,可是我真的在电路和电器上找不到坏的原因了!请大家给看下!

网友A:
电机受潮,化学腐蚀,绝缘降低

网友B:
腐蚀导致绝缘降低

网友C:
工作环境 太差,先改善工作环境.

网友D:
你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应该你也知道问题在那些得了,发现问题还是先处理掉后再说吧!!

网友E:
建议采用防腐型或防爆电机

网友F:
也认为环境问题,至少换成中度防腐电机吧

网友G:
同意环境影响原因,可以考虑更换防潮防腐电机

网友H:
改换屏蔽泵,效果不错

网友I:
和 机修 合作 是 很 麻烦 的 事情!要么 修好,要么换泵!

网友J:
必须要用防爆电机才行!

网友K:
看看电机防护等级,换台防水电机看看。

网友L:
但是转不了几分钟,电机绝缘就降了很多.我想进水的可能性多

网友M:
防潮的电机专用的好些,我以前那个也是因为有化学剂所以电气开关也坏的快.

网友N:
还要看一下接触器运行时接触好不好!空载和带负荷有的接触器会有接触不良现象我遇到过!电路没事换个水封还有你还要看看水流量够不够有没有抽空!抽空电机很快发热水封就完蛋了!

网友O:
同意环境影响原因 改善后看看

网友P:
环境因素????????????????????

网友Q(2008-10-19):
环境温度高,因为工作位置在热碱水的上面.换位置.

网友R:
电机绝缘就那么容易腐蚀吗,还是看看你的泵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S:
电机绝缘或热保护器有问题

网友T:
是不是翻新的电机?现在这种东西很多。

网友U:
这种问题最难搞电源是否有问题啊,

网友V:
环境差也不可能几分钟就绝缘下降,你还是看看控制系统或电源吧。一点愚见

网友W:
应该先检查一下电机的额定功率和管道泵的功率是否匹配,如果管道泵的功率过份的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使电机长时间处于过载状态,电流增大,热保护器必然会跳闸!还要检查管道泵的个环节的密封,防止电机负荷增大。不知这样回答你是否满意,但我会继续研究争取找到更合理的答案

网友X:
转不了几分钟,电机绝缘就降了很多.我想进水的可能性多

网友Y(2009-02-02):
环境问题导致电机绝缘问题下来,开始不会,开了几分钟后绝缘下来就没有用,要跳闸

网友Z:
改造成屏蔽泵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A:
先查一下输入电压,再看一看接触器主触头是不是良好,然后让电机不带负载工作一段时间。如果没部题说明线路和供给电压良好,那么请更换防潮防腐型电机

网友AB:
你买的是不是伪伪劣产品呢?环境再不好,电机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坏呀!我单位的酸洗车间的环境比拟的环境还要恶劣,但是电机也不是频繁的坏呀

网友AC(2009-05-07):
你换上新电机开车后测量电机的工作电流,看是否偏流,方能确定线路是否如你所说真的没有问题。

网友AD(2009-06-09):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而且直流无刷电机永无烧坏的现象。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

网友AD:
对:Mrli007 关于

我这有台7.5KW的电机,带动一个管道泵运行,是水平放置的!  电机和泵连接是一个简单的连轴器.

电机的控制是比较简单的控制:一个空开,一个继电器,一个热保护器.

现在情况是,电机绝缘开始时正常,但是转不了几分钟,电机绝缘就降了很多,热保护器跳掉,已换了两台电机都是这样。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而且直流无刷电机永无烧坏的现象。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

我查了一个电路的情况:带电机时,电压正常,电流开始时也正常,但过不了几分钟就不行了。解下电机后,电路正常工作,并且每个电器件上下的电压也正常。查热保护器到电机的连线的线间绝缘和对地绝缘都不错!

出现问题时的情况为:泵的密封不太好,漏水,连轴器那儿有水甩出。电机工作环境也不好,因为是抽的热碱水,电机固定台下有热碱水有些蒸气。

我现在怀疑是从电机前盖上的轴孔那可能进水,再加上工作环境太差所至的。但机修上说没事,泵的密封问题不给解决。

这个问题可能对高手来说有点见笑,可是我真的在电路和电器上找不到坏的原因了!请大家给看下!

内容的回复: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而且直流无刷电机永无烧坏的现象。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