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调束系统三相输入电流不平衡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8-09-18):
请大家帮忙出出注意,谢了

网友A:
呵输入侧电流多大是不平衡?

楼主要具体的数据分析,比如工况等~~~~~~~~~

楼主:
正常工作时测三相电流,其中有两相相等<180A>,有一相低了大药有30到40个电流,调速器额定电流是280A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是不是缺脉冲什么的,有只硅不动作的~~~~

楼主:
我公司条件有限,没有示波器,请问有其它的方法检测吗。

网友B:
把电流控制改为电压控制,调小整定值,用灯泡代替电机做假负载,取掉其中一个硅上的触发线,看有没有变化。没变化就是这一路硅或是触发坏了。有变化证明这一路没问题,插上触发线在检查下一路

网友C:
学习了!确实是个好主意!

网友D:
挨个拔下触发线看有无变化,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E:
啊。用表检查晶闸管触发极有没有几十欧的阻值,应该是晶闸管有坏的,可能带灯泡的时候将给定调到最大,然后测晶闸管上的管压降,差别很在的就是那一组没有通

网友E:
用表检查晶闸管触发极有没有几十欧的阻值,应该是晶闸管有坏的,带灯泡的时候将给定调到最大,然后测晶闸管上的管压降,差别很在的就是那一组没有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