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精度计算?

楼主(2008-09-18):
假如一台设备用的滚珠丝杠与减速机等机械结构不变.开环控制.

FX2N-1PG  搭配三菱J3的增量型伺服电机.

FX3U-20SSCH搭配三菱J3绝对型伺服电机

它们的定位精度相差多少?

能给出计算公式吗?

楼主:
哎。。。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是我没说清楚吗?

网友A:
自我感觉没差异!执行机构一样的,后者实时响应快些。

楼主:
那么FX2N-1PG的设置脉冲是 +999.999到-999.999,FX3U-20SSCH定位范围是-2,147,483,648 to 2,147,483,647请问有什么区别呢?

定位精度与这个参数有没关系呢?

网友A:
应该说二者不太好比较,前者指令值100K,只相当PLC本体脉冲输出,10PG为1M,20SSCH为50Mbps,考虑到电子齿轮的关系,20SSCH的每当量指令应对精度更高些!

网友B:
精度完全可以做到一样!但是相同精度的前提下,采用FX2N-1PG  速度将会成为瓶颈

网友C(2008-10-21):
在滚珠丝杠加个编码器,调试得当的话,精度会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