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要不要铠装电缆

楼主(2008-09-18):
使用变频器带电机是不是要不要必须铠装电缆???

网友A:
普通电缆就好

网友B:
不一定的,用4芯电缆做好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C:
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没有什么明确规定,至少要达到安规了。

如果到电机比较长的话,建议用好的电缆。

网友D:
钱多花不完阿

那就用吧

呵呵

网友E:
使用变频器要不要用铠装电缆,倒没有必须不必须一说。用不用铠装电缆要看现场情况和甲方要求。如果要用铠装电缆,那么它最大的长度,要比变频器说明书上的标称长度缩短使用,一般要缩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网友F:
按需供应吧

网友F:
按需供应吧,现场要求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