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00通讯干扰

楼主(2008-09-18):
现有K200系统一套(K3P-BS),通讯用G6L-CUEC,485总线挂接1只信捷的MD-8AD模块,还有一台232通讯口的真空计通过232/485转换器和485总线挂接,现因信捷的MD-8AD模块已停产,用别的相似模块代换后出现真空计受干扰,表现为真空记的真空度跳变不稳定,将真空机和总线断开后故障排除,感觉应该是软件冲突造成的,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认定是干扰引起,可以采取一些抗干扰措施。比如用屏蔽线,加滤波器,分开走线等。

楼主:
可问题是走线还是原样,原来的模块就没有此现象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原来那接线方法,是不是地线没接好!!!!!!!!或者是接地方法不同造成!